WPLsoft怎么将指令导出到Word

楼主(2018-06-02):
各位老大,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将WPLsoft里面指令模式里面的指令导出到Word文档,要可以在Word文档里面修改的。

网友A:
个人觉得还是在软件基础上修改快些,即使可以粘贴的话,格式也变化了,看起来不爽

网友B:
很简单首先选择要转换的指令再选择打印生成PDF格式文件,然后再转换成Word文档。

网友C:
工控人乐在其中呀!!!热爱狂性的飘过,不工作哪有乐趣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首先选择要转换的指令再选择打印生成PDF格式文件...

生成的是图片

网友D:
学习一下,多多分享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学习一下,多多分享了

网友F(2018-07-10):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学习一下,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