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FLEX525变频器脉冲调速设置问题

楼主(2018-06-02):
有谁知道这款变频器采用脉冲调速控制的具体设置。我试了很久都不能成功,急死了!谢谢

网友A:
AB学习资料(7PDF)

网友B:
脉宽调制(PWM)基本原理:控制方式就是对逆变电路开关器件的通断进行控制,使输出端得到一系列幅值相等的脉冲,用这些脉冲来代替正弦波或所需要的波形。也就是在输出波形的半个周期中产生多个脉冲,使各脉冲的等值电压为正弦波形,所获得的输出平滑且低次谐波少。按一定的规则对各脉冲的宽度进行调制,即可改变逆变电路输出电压的大小,也可改变输出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