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变送器画法

楼主(2018-06-02):
 今天画图突然不知道温度变送器,压力变送器画法,符号库里面查找了下没有变送器符号,请教大神们该怎么去画变送器的符号,只能用黑盒子吗?

网友A:
先用黑盒画一个,然后做成宏就可以反复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