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伺服电机调速

楼主(2018-06-02):
求助:

   打算使用两个台达伺服电机拖动一个小车,要求能够用一个旋钮开关调节小车行走速度,小车可以直线前进、后退,也要能拐弯(电机单独工作)。

   有两个问题:1)是否还要用PLC才能调节电机速度?

                2)直接把旋钮开关的信号接到两个电机驱动器上是否可以控制两个电机转速保持相同?

小弟钢接触伺服驱动,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是差动推动小车走?还是一个前进后退,一个拐弯

楼主:
两个电机都带减速机,减速机连接轮胎,一左一右,两个一起前进/后退。拐弯时,一个电机动,一个电机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电机都带减速机,减速机连接轮胎,一左一右,两个一起...

就是基本的差速驱动,看你要怎么控制了,用遥控器吗?还是让他有特定的轨迹,沿着轨迹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电机都带减速机,减速机连接轮胎,一左一右,两个一起...

你如果只是单独的通过两个电位器控制的话,电位器直接接到伺服CN1插头里,简单设置成速度模式,旋转电位器就能实现正反转的,一个电位器控制一个伺服电机速度。想怎么动都行。

网友A:
速度控制可以不用PLC控制,PLC只是控制前进还是后退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特定轨迹,就是直线前进或倒退。但用户要求有个前进后...

这样的话得加个PLC的,控制两个伺服,PLC识别电位器的信号,脚踏开关的信号,然后控制两个伺服差动。可以是速度控制,也可以是脉冲控制。看你选用哪种了。

网友B:
不想用PLC的话,使用脉冲发生器也可以实现调速

网友C:
可以用台达伺服的PR路径进行触发,在驱动器内部编程,然后通过外部输入信号触发不同的行走路径,路径不同可以单独设置速度和位移。A2系列的伺服有8个外部输如入点,足够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台达伺服的PR路径进行触发,在驱动器内部编程,然...

RP模式下的定速控制,好像不能识别外部电位器信号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可以用台达伺服的PR路径进...

不需要调速了啊,速度细分成不同的PR路径就可以了啊,如果只是简单的前进后退和左右移动的话,用简单的点动命令就可以了。需要调速的话就手动修改驱动器内的点动速度就行了

网友E:
两个电机同步控制

网友F:
用个可调电阻就可以调两台伺服的同步呀

网友G(2018-08-06):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

网友H:
用PLC或者单片机去控制都可以,主要看你系统架构是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