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总是烧坏驱动板卡,IGBT和保险丝?

楼主(2018-06-02):
这是变频器电气原理图(主回路),大家都不陌生!

基本原理就是三相交流电输入,经过桥整整流滤波输出直流电源,再经过逆变IBGT变为交流电源,给设备供电调速。

最近一家客户在用变频器75KW,老是出现一个问题:保险丝熔断,IGBT其中一个烧坏(多为控制部分),同时驱动板卡也损坏。故障记录查询多为:SC,OL1,OC。

SC-保险丝故障

OL1—过载故障

OC-过流故障

最近几天连续5台都出现类似问题。返回维修,仔细检查后故障都一样滴!维修并不复杂,首先拷贝参数,然后解体更换损坏的部件,最后经过静态测试,动态测试准予出厂。

可是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客户开始客诉了!

咨询一下大侠们,问题出在哪儿?是客户使用问题,环境问题,还是零件问题呢?

网友A:
像这样,应该使用和环境因素几率要大些,这种情况就该现场多了解使用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这样,应该使用和环境因素几率要大些,这种情况就该现场...

我们也这么考虑,客户是做色母粒的,环境比较恶略些。

网友B:
这个故障,偶尔一次也算了,多次发生要留意周边情况:

1,供电质量,是否有中高频设备在系统中;

2,变压器负载是不是严重不平衡,造成想零序电流增大,从而引起电压、频率波动;

3,环境潮湿、粉尘、导电颗粒等;

4,对多次更换部件的位置周边要彻底清理,底板、绝缘部分有没有烧灼、极化等。

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C:
5台是同一台造粒机上还是分别分开的机器上?如果是同一台,那就要怀疑客户外部是不是有问题 ,比如电机对地短路。如果是不同的设备,那就要怀疑变频器质量问题了。什么牌子的机器?

网友D:
首先,楼主你应该说明一下变频器是用在什么设备的部位上的,比如皮带机的主传动、起重机的起升电机等。这样根据使用位置,就能知道变频器用什么模式运行,矢量控制、V\F控制、开环、闭环、能耗制动、回馈制动等。

现在说一下正题。

1、能在你这边修好并通过试机说明这些故障基本是外因引起的

2、会不会是客户小马拉大车?本来这个75KW变频器是用在A处,客户觉得它功率“勉强”能满足B处的使用就直接搬过去,但没有改参数。(比如余量较低的变频器提速过快时电流升高特别快,容易报过流)

3、变频器一般IP等级都不高(除了某些船用的型号),看你回复,客户是做矿石的,粉尘、潮气的防护措施是否到位?电气设备的绝缘是否达标?

4、既然客户是做矿石的,那应该是用电大户,整个电网的电能质量如何?如果整体电网质量较差,对变频器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网友E:
LZ这图是这款变频器的原理图吗?如果是的:见原理图中逆变功率管模块!这不是IGBT 的功率管,这是大功率三极管符号!看样子是台有些年份的设备了?考虑过大功率三极管的性质吗?过去可能电源配置时有很大的余量而不出现问题,但电源随着设备增加已接近于满负荷。你们在维修后都通过了试验出货,这没有问题。但在现场在变频器承载增加重负载,电流随着大量增加但还没有超载,但由于电源已满负荷此时,随着电流的增加电源电压的随之降低,这就有一个大问题出现了,那就是大功率三极管在如此电源状况下产生了二次击穿大问题,在不超额定电流的情况下,大功率三极管被二次击穿电流迅速的击穿了,你在上述的阐述中也表达故障的毁坏状况完全符合二次电流击穿故障的全过程!所以一二再而三出现同一毁坏事故。这不是维修的问题这是现场电源在负载电流增加电压降低所产生的设备固有缺陷故障!它是这种变频器最大的缺陷就是二次击穿的问题!这是它的内因。

网友F(2018-07-25):
可能是电网杂波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