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善精机:精雕机主要由什么构成的?

楼主(2018-06-02):
小编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精雕机的一些重要组成部分,了解了这些,对广大消费者去买一台适合自己和去判断一台精雕机到底好不好是有一定帮助的。

首先看一下精雕机的一个工艺流程:

设计绘图—铸床身/外壳—床身加工/外壳加工—喷漆订购机床附件—丝杠导轨组装—电气配件装配—通电调试—设置各配件参数—精度校正—工程打样测试—清理、检查—打包。

其次是精雕机主要的组成部分:

1、主轴

   主轴是金属精雕机最重要的部件之一,主轴一类是用DC马达经皮带传动主轴,转速可以达到25000RPM,但是由于使用电刷,寿命大概在300个小时,就得更换电机或马达的电刷,这

类马达的特点是力矩大,但是此类马达的精度一般不是很理想。另一类是使用变频无刷马达,转速可以达到60000RPM,无需换炭刷,采用变频控制技术,是专业级产品!

机床床身

   钣金,工作台,主轴,丝杆、对刀仪、伺服、机床照明灯、CCD定位仪、自动换刀设备,机床底座;机床底座分为大理石底座和铸铁底座。

3、导轨

    线性圆柱导轨大多数用于小幅面精雕机,大幅面精雕机多采用线性方形导轨。浩大产品采用P级直线导轨。

4、丝杆(普通丝杆与精密滚珠丝杆)

 普通螺纹就是一般铣床上常用的丝杆,普通丝杆摩擦力大,易磨损高速运动时容易发生卡死现象。

精密滚珠丝杆---专业级的产品,是精雕机里最重要也是最贵的零件,精雕机精度由它决定,由于精雕机是双向驱动的,所以滚珠丝杆是需带预压,在正反转进才不会有间隙产生。

滚珠丝杆的优点是精度好,阻力小,寿命长。浩大精雕机主要采用日本THK、台湾上银/银泰3精密丝杆,确保加工精度。

辨别两种丝杆的方式是:普通丝杆一般为黑色,螺纹形状是方形或梯形。滚珠丝杆的螺纹是半圆形,丝杆颜色一般为白色。

驱动电机

   目前市面上的精雕机,大都是使用步进马达驱动。

6、传动

     1)钢丝驱动,所用的材料是航空钢丝,外包一层工程塑胶叫kepton(超高耐磨材料,坦克有线导弹的导线就是包覆这种材料),钢性高,用此类技术驱动的雕刻机造价便宜、

快速、只用于刻双色板的机型;

     2)钢带驱动,使用厚度0.1mm的合金材料制作,特性和钢丝类似,适用于轻型大幅面机器。

7、电控柜

   主要包括:手轮、手持、操作面板、报警灯、XYZ轴驱动器、主轴变频器、I/O转换板、风扇、电源等

8、控制计算器

   控制卡和计算机。

9、控制计算机

   控制系统的品牌很多,根据客户的生产加工情况选择最合适利于生产的控制系统。

10、浮动刀头

     雕刻双色板,往往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做起来却不容易。一般使用者要求厂家提供一台高精度的平台,而有的厂家干脆在平台上加一块厚的有机玻璃板,用刀先在上面铣出一块

平面,但是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因为除了平台有误差以外,双色板本身也有着误差,把双色板贴合在平台上的双面胶也有厚度,及其它的因素,使得雕出来的标牌仍是深浅不一。

浮动刀头是雕刻双色板的利器,在国外的中小型雕刻机是标准配备,浮动刀头顾名思义是在雕刻平面上,可在一定的范围内上下浮动!主轴在Z轴方向上可上下滑动的,当使用浮动

刀头时注重于调整浮动刀头与刀尖的距离,可以在大面积不平的平面上雕刻,而保持雕刻深度一致。

 石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