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帮帮我这个牛犊子

楼主(2018-06-02):
我是新手  西门子PLC中 P 上升沿  我一直搞不懂它 想知道什么时候该用它  什么时候能用它   它的代表什么意思  我有书我也看来 就是看不懂

然后是  N   下降沿  就这2个问题

网友A:
都是瞬间通断的意思,类似于点动

网友B:
可以这样理解:以I0.0的上升沿P为例,plc每个扫描周期检测I0.0的状态1次,如果I0.0为1(导通),那么就对I0.0为1的扫描统计次数加1,I0.0为0(断开)时,置I0.0为1的扫描统计次数为0。

仅当I0.0为1的扫描统计次数等于1时,触发某个命令,理解为上升沿触发

这样理解上升沿命令,一般的程序执行出错率应不大

网友C:
不妨做个试验,按一次按钮,加一,不用上升沿,你按一次,它加多次,多试验。

网友D:
通俗的说

P就是由0变1的时候执行一次。

N就是由1变0的时候执行一次。

这语句是控制后面的语句只执行一次。

比如一个行程开关连接着门,开门就到达行程,关门就离开行程点,你想统计开关门次数。这时可以用P检测开门,加一。用n检测关门加一。

网友E:
可以理解为指令0变为1的脉冲瞬间有效。以后无论该指令是什么状态不起作用,只是它这个脉冲变为高电平的瞬间有作用。

网友F:
理论的就不说了,说一下实际应用吧,比如说在PLC中需要一个高报或者低报,还不想着让它一直报警,每次触发一次就可以使用P或者N:

当液位高于一个值以后,触发P上升沿,引发一个报警;

当液位低于一个值时,触发P上升沿,引发报警;

或者

当一个液位一直小于一个值是1输出,当它大于这个值时变为0,引发一个下降沿N。

基本就是这个意思,别的也有一个应用。

网友G:
自己编写个程序测试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H:
准确来说,就是针对开关量信号而言,在此针对西门子200PLC,上升沿(P):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检测到开关量信号由0到1变换过程,最典型的应用就是特殊寄存器SM0.1,检测PLC上电瞬间初始脉冲,通常用作上电初始化。反之,下降沿(N)刚好与上升沿相反。

网友I:
P上升沿有效即信号由0变1的瞬间触发,下降沿也是,信号由1变0的瞬间触发

网友J:
各位表达的通俗易懂,学习了

网友K:
这么说吧 上升沿下降沿触发就是一个瞬间信号,瞬间过后就没它啥事了

网友L:
如果有条件,自己编写个程序测试一下,会理解的更加深刻。

网友M:
简单的说  上升沿P说的是脉冲触发,就是满足从0到1跳变的条件时执行后面的动作

网友N(2018-07-02):
信号从无到有  接通1次  输出一次信号

网友O:
信号从无到有  接通1次  输出一次信号

如果有条件,自己编写个程序测试一下,会理解的更加深刻。

网友P:
相当于一个时间很短的脉冲,可以用仿真试一下

网友Q:
P就是由0变1的时候执行一次。

N就是由1变0的时候执行一次。

网友R: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S:
好多大佬,我也来学学

网友T(2018-08-06):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

网友U:
无标题.png你去试试这个!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N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