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线与铝线不能连接在一起?

楼主(2018-06-03):
相同面积情况下:

1.铜线比铝线负载大。

2.铜线比铝线柔韧性好。

3.铜线比铝线电阻率低。

4.铜线比铝线稳定性好。

为什么铜线与铝线不能连接在一起?

(铜铝线接头)

铜和铝的化学及物理性质差距非常大,不应直接连接。

但是,铜铝连接是不可避免的。

当需要连接时,一般采用铜铝过渡线夹,铜铝过渡接头,铜线搪锡或铝线搪锡后直接连接。

因为铜铝两种金属的电化性质不同。

如果将他们直接连接,一旦遇水,二氧化碳及其他杂质形成的电解液时,就形成了一种化学电池。

这是由于铝易于失去电子成为负极,铜难以失去电子成为正极,于是在正负极之间就形成了一个1.69V的电动势,并有一个很小的电流通过,腐蚀铝线,即所谓的电化腐蚀。

这样就会引起铜铝之间接触不良,接触电阻增大。

当有电流通过时,将使接头部位温度升高,而温度升高且加速了接头腐蚀,增加了接触电阻,造成恶性循环,直至烧毁,甚至引起火灾。

网友A:
不同材料的导电性不同,一般不会混接一起的。

网友B:
好教程,辛苦了,谢谢老师分享!

网友C:
短时间使用可以,一般不超过一年,但连接后要与空气隔绝,使用过两年拆卸后还像新的一样,电线满载铝线的2/3。就像第二幅图的连接方法,可用导电硅胶密封包扎,也可用凡士林,实在找不到上两项,为了接电工作可用润滑用的牛油密封,使用不要超半年。

网友D:
好教程,辛苦了,谢谢分享!

网友E:
实际施工过程中,铜铝线接一起是常态,而且好多地方都用铝线,大概是为了省成本

网友F:
干燥环境中问题不是特别大,要是湿度大的话确实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