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kva与kw的换算

楼主(2018-06-03):
在交流电路中,电功率的概念有三个: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kVA表示视在功率,它包含了无功功率和有功功率,kW表示有功功率,kVar表示无功功率。kW和kVar之间的关系和换算还有一个概念-功率因数cosФ,有功功率kW=UIcosФ、无功功率kVar=UIsinФ、而视在功率kVA=UI(U为电压、I为电流)。
kva与kw的换算yunrun.com.cn/tech/1830.html
在向供电局申请用电时应该填报你需要使用的有功功率,也就是需要多少kW就行。补充回答:如果你计算的建筑总用电量合计为4500kW,象这样大的用电量,供电局肯定要求你安装无功补偿装置。假定你补偿后的功率因数能达到0.9以上,以0.9计算。那视在功率就需要4500÷0.9=5000kVA,再考虑一定的负荷余量及变压器的规格型号,恐怕最小得用5600kVA的变压器才行。当然这只是计算,实际运用中,还得看你的负荷的同时率等因素来考虑。

kW是有功功率的单位,kVA是视在功率的单位。视在功率就是电压与电流的积,三相交流电路中就是根号3倍相电压、相电流之积或者根号3倍线电压、线电流之积。视在功率乘以功率因数cosФ就是有功功率。

如果您说的变压器输出的线路上的负载的功率因素等于1(实际上是不太可能出现功率因素等于1的),那变压器标称的kVA数就是可带负载的kW数;但由于在用电线路上功率因素不等于1,一般都在“滞后”状态,所以实际的用电设备的总功率要小于变压器的VA数。但是如果要估算一台变压器可以在额定范围内带多大的负载,您可以按变压器的“VA数乘以0.8”来计算是比较适宜的。比如1250kVA的变压器,大概可以带1000kW的用电设备这台额定功率为1250千伏安(KVA)的变压器,满载最好在900-1100千瓦(kW),要留有一点负荷备用,负荷低浪费,负荷太高容易引起变压器过热。

千伏安(kVA)=千瓦(KW),1W=1V×1A。一般来说因为KVA是个“视在功率”,它是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总和,所以如果线路上是纯电阻负载的才可以“总功率”和变压器的kVA数相同;但是由于线路上一般都有感性负载,功率因素不可能达到1,所以它的可带的负载的额定值肯定要比变压器的kVA 数小才能符合要求。我们假设线路上的功率因素为0.85,那100kVA的变压器就可以带85kW的负载,总之您可以查一下,您那里线路上的功率因素情况,把变压器的kVA数乘以功率因素就是可带的安全负载范围了。一般来讲,变压器的KVA 数乘以0.85也就是比较适宜的一个取值。

发电机和变压器的单位都可以是kW或kVA,kW和kVA表示的意义一样,都指“功率”。而电力变压器常用kVA作容量的单位,原因是在负载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是不能得到有功功率(符号P,单位kW)和无功功率(符号Q,单位kVAR)的大小的,只有使用kVA为单位,表示视在功率,符号S。公式S^2=P^2+Q^可以理解负载为纯阻抗时,变压器的有功功率。

1KVA=1KW,物理课中应该学过功率P=U×I吧?P的单位是W,U的单位是V,I的单位是A,所以1W=1V×1A。在设备铭牌标示上,kVA用来表示视在功率,即设备的容量,kW用来表示有功功率,这是我们的习惯。

新建一座工厂,设备总功率为830kW应该选择多大功率的变压器?用一台还是用几台比较合适?按照工厂总体的投资设计规模,有一部分为工厂的电力设施的投资份额。该工厂的设备总功率为830kW。830千瓦(kW)是有功功率,变压器的800kVA为视在功率。建议工厂在规划报建时,咨询一下当地供电部门,并按照厂用电的负载量和投资规模进行一次核算。该工厂的电力负荷的感性负载在运行过程中需要向这些设备提供相应的无功功率。需要在厂电网中安装适量的并联电容器,即无功功率补偿。降低输电线路因输送无功功率造成的电能损耗,改善厂电网的运行条件。按照城市配电网技术导则要求:以两台变压器为最佳选择:
①配电变压器应选用9系列及以上的低损耗、低噪音、接线组别为Dyn11的节能环保型变压器。正在运行的高损耗变压器应逐步更换为低损耗变压器。
②为提高变压器的经济运行水平,其最大负荷电流宜不低于额定电流的60%。
③低压配电网应结线简单可靠,采用以配电变压器为中心的放射式结构。相邻变压器的低压(400V)母线之间装设联络开关,正常情况下各变压器独立运行,事故时经倒闸操作、断开故障设备后继续向用户供电。

负荷计算是一件比较麻烦的工作,首先要知道各个用电设备的种类,,然后计算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再选择计算方法,但是一般设备总功率为830kW的工厂最后的计算视在功率不会大于800kVA。采用800KVA的变压器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采用两台变压器可以根据实际的负荷情况灵活分别投入,可以减少无功损耗,但是一次的投资太多,对于800千伏安的小容量,建议还是使用一台变压器为好,更何况还必须设置电容补偿柜。

kVA是视在功率,用字母S表示,单位是伏安或者千伏安,S=UI(电压与电流的乘积),变压器和发电机都是以这个视在功率表示输出的电能;kW表示的是有功功率,用字母P来表示,单位是W或者是kW,P=UIcosΦ乘积,cosΦ称为功率因数;无功功率用字母Q表示,单位是kVar或者是kVar,Q=UIsin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用一个直角三角形来表示的,斜边就是表示为视功率(S),视在功率的邻边表示的是有功功率(P),它们之间的天夹角为Φ;对边表示的是无功功率(Q)。由此可以看出变压器或者是发电机所输出的电能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数值,角度越大,所输出的有功功率将会减小,无功功率将会加大;用电器的分为电感负荷和电阻负荷,我们所用的白炽灯、碘钨灯、电熨斗等用电器都是电阻性负荷,这种用电器的功率因数为1,日光灯、电动机等负荷为电感性负荷,功率因数就要小于1了,越是接近于1,表示无功损耗要小,输出的有功功率就多,这时变压器的效率就高,一般供电局对一个变电所是有考核指标的,功率因数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超过标准是要处罚的。为了改变功率因数,可以采用并联电容器的方法可以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A:
可惜积分不够,还得赚点积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