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驱动器一点疑惑

楼主(2018-06-03):
各位老师,本人运用台达B系列伺服驱动器,采用脉冲加方向方式控制,根据手册接线图有一点不理解,就是PLUSE+和SGIN+信号是不用接么?而脉冲输入端只接PLUSE-和SGIN-?还是要根据上位机的输出是NPN的要接到PLUSE-和SGIN-,而PNP的要使用PLUSE+和SGIN+?

原图:

网友A:
脉冲和方向+端接了伺服的+24V电源,PLC是OC的,伺服COM就是24V电源的0V端,电路图已经表述得非常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和方向+端接了伺服的+24V电源,PLC是OC的,...

图里从哪里看出来脉冲+和方向+接了2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和方向+端接了伺服的+24V电源,PLC是OC的,...

B系列的PLUSE+和SGIN+的接线号一个是43,另一个是39啊,图里没有看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