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的正确安装步骤

楼主(2018-06-03):
    无论是机床还是一些仪器设备,在使用之前都要进行安装调试。CNC数控机床的调试和安装,指的是数控机床从生产厂家到达用户的目的地,并在客户工作场地进行安装直到机床能正常工作所应该完成的事情,这一过程一般由机床制造商在用户的配合下完成。安装调试是否正确合理在很大程序上决定了这台数控机床能否发挥正常的经济效率以及它本身的使用寿命,这对数控机床的制造商和用户来说都是重要的事情。下面就跟随浩大小编来看看精雕机正确安装的步骤。

1、通电前的外观检查

  第一步:模具精雕机电器检查:打开机床电控箱,检查继电器,接触器,熔断器,伺服电机速度,控制单元插座,主轴电机速度控制单元插座等有无松动,如有松动应恢复正常状态,有锁紧机构的接插件一定要锁紧,有转接盒的机床一定要检查转接盒上的插座,接线有无松动,有锁紧机构的一定要锁紧。

第二步:CNC电箱检查:打开CNC电箱门,检查各类接口插座,伺服电机反馈线插座,主轴脉冲发生器插座,手摇脉冲发生器插座,CRT插座等,如有松动要重新插好,有锁紧机构的一定要锁紧。按照说明书检查各个印刷线路板上的短路端子的设置情况,一定要符合机床生产厂设定的状态,确实有误的应重新设置,一般情况下无需重新设置,但用户一定要对短路端子的设置状态做好原始记录。

第三步:接线质量检查:检查所有的接线端子。包括强弱电部分在装配时机床生产厂自行接线的端子及各电机电源线的接线端子,每个端子都要用旋具紧固一次,直到用旋具拧不动为止,各电机插座一定要拧紧。

第四步:电磁阀检查:所有电磁阀都要用手推动数次,以防止长时间不通电造成的动作不良,如发现异常,应作好记录,以备通电后确认修理或更换。

第五步:限位开关检查:检查所有限位开关动作的灵活及固定性是否牢固,发现动作不良或固定不牢的应立即处理。

第六步:操作面板上按钮及开关检查:检查操作面板上所有按钮,开关,指示灯的接线,发现有误应立即处理,检查CRT单元上的插座及接线。

第七步:地线检查:要求有良好的地线,测量机床地线,接地电阻不能大于1Ω。电源相序检查用相序表检查输入电源的相序,确认输入电源的相序与机床上各处标定的电源相序应绝对一致。

第八步:有二次接线的设备,如电源变压器等,必须确认二次接线的相序的一致性。要保证各处相序的绝对正确。此时应测量电源电压,做好记录。

2、机床总电压的接通

  接通机床总电源,检查CNC电箱,主轴电机冷却风扇,机床电器箱冷却风扇的转向是否正确,润滑,液压等处的油标志指示以及机床照明灯是否正常,各熔断器有无损坏,如有异常应立即停电检修,无异常可以继续进行。测量强电各部分的电压特别是供CNC及伺服单元用的电源变压器的初次级电压,并作好记录。观察有无漏油,特别是供转塔转位、卡紧,主轴换档的以及卡盘卡紧等处的液压缸和电磁阀。如有漏油应立即停电修理或更换。

3、CNC电箱通电

  按CNC电源通电按扭,接通CNC电源,观察CRT显示,直到出现正常画面为止。如果出现ALARM显示,应该寻找故障并排除,此时应重新送电检查。打开CNC电源,根据有关资料上给出的测试端子的位置测量各级电压,有偏差的应调整到给定值,并作好记录。将状态开关置于适当的位置,如日本FANUC系统应放置在MDI状态,选择到参数页面。逐条逐位地核对参数,这些参数应与随机所带参数表符合。如发现有不一致的参数,应搞清各个参数的意义后再决定是否修改,如齿隙补偿的数值可能与参数表不一致,这在进行实际加工后可随时进行修改。将状态选择开关放置在JOG位置,将点动速度放在最低档,分别进行各坐标正反方向的点动操作,同时用手按与点动方向相对应的超程保护开关,验证其保护作用的可靠性,然后,再进行慢速的超程试验,验证超程撞块安装的正确性。将状态开关置于回零位置,完成回零操作,参考点返回的动作不完成就不能进行其它操作。因此遇此情况应首先进行本项操作,然后再进行第4项操作。将状态开关置于JOG位置或MDI位置,进行手动变档试验,验证后将主轴调速开关放在最低位置,进行各档的主轴正反转试验,观察主轴运转的情况和速度显示的正确性,然后再逐渐升速到最高转速,观察主轴运转的稳定性。进行手动导轨润滑试验,使导轨有良好的润滑。逐渐变化快移超调开关和进给倍率开关,随意点动刀架,观察速度变化的正确性。

4、MDI测试

  第一,测量主轴实际转速将机床锁住开关放在接通位置,用手动数据输入指令,进行主轴任意变档,变速试验,测量主轴实际转速,并观察主轴速度显示值,调整其误差应限定在5%之内。

第二,进行转塔或刀座的选刀试验,其目的是检查刀座或正、反转和定位精度的正确性。

第三,功能试验根据定货的情况不同,功能也不同,可根据具体情况对各个功能进行试验。为防止意外情况发生,最好先将机床锁住进行试验,然后再放开机床进行试验。

第四,EDIT功能试验将状态选择开关置于EDIT位置,自行编制一简单程序,尽可能多地包括各种功能指令和辅助功能指令,移动尺寸以机床最大行程为限,同时进行程序的增加,删除和修改。

第五,自动状态试验将机床锁住,用编制的程序进行空运转试验,验证程序的正确性,然后放开机床,分别将进给倍率开关,快速超调开关,主轴速度超调开关进行多种变化,使机床在上述各开关的多种变化的情况下进行充分地运行,后将各超调开关置于百分之百的位置,使机床充分运行,观察整机的工作情况是否正常。

  总之,对整体的石墨机,其调和可安装工作也相对比较简单,数控机床到安装场地后一般不需要重新组装链接,由于它的整体刚性比较好,一般只需要接通上电,将数控机床调整到平衡水平之后就能正常使用了,但对于大型的数控机床,在数控机床发货之前,由于运输等因素,会把机床的部分组件解散,并分箱包装运输,当机床到达目的用户场地后再进行组装并重新调试,其工序也比较复杂,安装CNC数控机床的地方需要保持通风,以及宽敞的场地,以便操作人员的及作业人员的方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