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环步进定位不准

楼主(2018-06-03):
松下FX PLC+国产品牌闭环步进马达(两相60)做往复运动,脉冲+方向控制。传动系统:同步轮同步带。移动速度约100RPM,从A点到B点,位置校准好后。循环运行几十次,位置准确。循环运行几千次后,就会产生约0.4mm的偏差,误差也不会再扩大。关机重启,复位回原点(松下光电开关)都没有办法修正该误差。只能重新jog方式对点校准。然后再运行,问题又会出现。仔细检测过同步轮,同步带,接线都正常。信号线加了屏蔽,电源加了滤波器。实在找不到原因了,请高手能给予指点帮助。

网友A(2018-09-10):
伺服和PLC的精准定位功能点都接上。内部原点,定位完成,零速标志,伺服准备好。程序运行过程中把这些条件加上去。

网友B(2018-12-27):
闭环步进电机,其实就是保证输出扭矩而已,超出范围只是驱动器报警而已,无法保证丢步做补偿,是这样吗?所以说步进走不准还是看程序,跟驱动器选型都有关系?是这样吗?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