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C1062KX不能启动,停在开机画面

楼主(2018-06-03):
如题,我有一台TPC1062KX的屏,现在开机就停在一只手的画面,是不是系统坏了啊?可以自己刷系统吗?如果能刷我里面的数据可以保留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看上去是系统问题,需要复位或者使用源程序在下载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是系统问题,需要复位或者使用源程序在下载一下。

应该是系统问题,但你说复位,这机器没有复位的啊,源程序没有但我还有一台是一样的机器,现在是系统没有办法刷

楼主:
论坛有没有能刷这机器的大神啊

网友B:
学习一下,多多分享了

网友B:
学习一下,多多分享了玩

网友C:
没办法刷机,昆仑通泰现在二倒闭状态,软件硬件多年不升级。和海泰客差不多

网友D(2018-07-04):
昆仑通泰的软硬件确实好多年没更新升级,你这种情况直接找客服,返厂维修就行。

网友E:
只能返厂维修了。回去刷固件

网友F:
  1. 保存数据太多,系统卡住了

  2. 触摸屏重启按住进度条

  3. 进入系统设置界面,单击文件操作,删除历史数据

  4. 重新上电启动试试

网友G:
返厂维修吧,这样比较快的

网友H(2018-08-06):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

网友I(2018-09-13):
应该打电话问客服

网友J(2018-12-08):
看上去是系统问题,需要复位或者使用源程序在下载一下

网友K(2019-05-02):
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