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被松下伺服搞死了

楼主(2018-06-04):
1、最近用了7个松下A6的伺服,接线都是按照手册的要求接的,

2、调试是发现7个轴的指令脉冲总和都有不同程度误差,

3、单独监控其中的一个轴的指令脉冲总和,在同一个位置每次数值都不一致,

4、忽大忽小,跑久了之后竟然与第一次相差400多个脉冲,

5、于是,把控制线全部从线槽里拿出来,单独走,没有改善,

6、又把控制线全部换掉,屏蔽层全部检查、测量一遍确认没有问题。

7、上电,跑。误差依然存在。

8、请供应商过来,他的方法与上述基本差不多。

9、误差依然存在。

10、准备换伺服了。

网友A:
禾川伺服了解一下

网友B:
你没找到专业人士吧,代理商不专业吧。找我们半个小时能给你搞定。这是很简单的问题啊

网友C:
本来计划一干一辈子,然后现在被逼不干了,轻松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找到专业人士吧,代理商不专业吧。找我们半个小时能给...

你们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计划一干一辈子,然后现在被逼不干了,轻松哈

打算明年回去放羊......

网友B:
嗯嗯,必须是,可以QQ交流  339815530

网友D:
虽然松下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应该不至于烂成这样。或者在脉冲信号规格、电缆规格、接地规格上还有改善的空间。

网友E:
一直用松下伺服一直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肯定是你们的供应商不专业!

网友F:
松下伺服没有问题,还是你们技术不专业

网友G:
你都不搞死他,他肯定搞死你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你没找到专业人士吧,代理商不专业吧。找我们半个小时能给...

你好,想请教一下,我用了5个松下伺服,机器人焊接的时候,就算PLC在停止状态,伺服也会受到干扰动了一下,然后不动,知道是干扰问题,但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I(2019-12-09):
如果出现固定个数脉冲,检查是不是上位机端脉冲输出有问题。如果偏差脉冲不固定,可将5.32参数改到250看有没有效果,电机接地,设备接地做好,控制线尽量远离强电,可在控制线上加磁环观察效果,伺服脉冲口供电,脉冲口供电尽量不要和其他共用。你可以问下松下一级代理商  上海会通  www.shhuitong.net

网友I:
如果出现固定个数脉冲,检查是不是上位机端脉冲输出有问题。如果偏差脉冲不固定,可将5.32参数改到250看有没有效果,电机接地,设备接地做好,控制线尽量远离强电,可在控制线上加磁环观察效果,伺服脉冲口供电,脉冲口供电尽量不要和其他共用。你可以问下松下一级代理商  上海会通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松下伺服没有问题,还是你们技术不专业

要看应用场合 大部分常规情况下是可以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你没找到专业人士吧,代理...

拿松下伺服去做焊接应用  不是给自己惹麻烦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如果出现固定个数脉冲,检查是不是上位机端脉冲输出有问题...

高端应用场合  还是得用AB  SEW   Beckhoff  Rextron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