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类型位置传感器原理差别

楼主(2018-06-04):
位置传感器有很多种类的,而不同种类的位置传感器在功能、型号等参数上的配置也是有所差异的,在选择位置传感器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它的功能,再去选择,只有合适的位置传感器才能正常运转,这里介绍几种不同位置传感器的差别。

自动平衡式位置传感器

浮于自动平衡式位置传感器是利用检测平衡状态下浮子浮力的变化来进行位置测量的。此外,它还可以配备微机,使其具有自检、自诊断和远传的功能,它的优点是测量位置的范围宽、精度高。

超声波位置传感器

超声波位置传感器是一种非接触式位置的产品,对于一些不宜接触测量的场合是最好的选择。它是通过向被测物体表面发射超声波,被其反射后,传感器接受,通过时间和声速来计算其到物体表面的距离。超声波有一个特性它的频率愈低,随着距离的衰减愈小,但是反射效率也小,所以需要根据距离、物体表面状况等因素来选择超声波位置传感器类型。高性能产品能分别出哪些是信号波,哪些是噪声,而且还可以在高温和大风的情况下检测液位。

电容式位置传感器

电容式位置传感器是由两个导体电极组成,由于电极间,待测液位的变化导致静电容的变化来进行测量的。这种位置传感器敏感元件形状一般有棒状、线状和板状。它受压力、温度影响比较大,这由它的材料决定。有些电容式位置传感器产品不仅可以测量液位,还可以检测自身敏感元件是否破损、绝缘性是否降低、电缆和电路的故障等,并给出报警信号。

压力式位置传感器

压力式位置传感器通常为半导体膜盒结构,通过金属片承受液体压力,利用封入的硅油导压传递给半导体应变片进行物位的测量。压力式位置传感器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现在,已经涌现很多量程大、体积小、精度高和可靠性高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