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停车场地磁线圈、安全岛的技术要求

楼主(2018-06-04):
  随着停车场的不断发展,智慧伴随着停车场的广泛使用,如何对停车场系统进行施工布线也成了大多数刚做停车场项目工程商的一大难题,下面我们就来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停车场主要配置组成是:系统由入口控制机、出口控制机、自动道闸、车辆检测器、通讯转换器、管理软件,满位显示屏、收费显示屏、发行机、图象捕捉卡、摄像机、感应卡等组成。伴随着安防科技发展的新技术、新产品的技术要求,本着以客户的需求为出发点、用户第一的宗旨,特制定以下项目施工规范。

  智慧停车场的地感线圈技术要求

  1、线圈材料:标准Φ0.75mm耐高温镀锡线。

  2、周围50公分范围内不能有大量的金属,如井盖、雨水沟盖板等。

  3、周围1米范围内不能有超过220V的供电线路。

  4、作多个线圈时,线圈与线圈之间的距离要大于2米,否则会互相干扰。

  5、标准3米宽马路,地感线圈的尺寸为2米长1米宽,角上做45°、20厘米长的切角。

  6、线圈与马路边的距离在50厘米左右,线圈为垂直叠加绕3--8圈,总长度在30-40m。

  7、埋设线槽切割参数:宽度3-5mm、深度40-50mm,深度和宽度要均匀一致,应尽量避免忽深忽浅、忽宽忽窄的情况。

  8、线圈应与道闸或控制机处于同一平衡位置。

  9、线圈引出的两根线应该双绞,密度为每米不少于50结,未双绞的输出引线将会引起干扰。输出引线长度一般不应超过5米。由于探测线圈的灵敏度随引线长度的增加而降低,所以引线电缆的长度要尽可能短。

  智慧停车安全岛技术要求

  在马路当中建一个环形水泥墩,俗称安全岛。安全岛主要是起摆放设备以及防止车辆撞击设备的作用。如因马路宽度限制设备安装于路边时,应在路边做设备安装地基。安全岛施工注意事项:

  1、如设备安装地基尺寸应比设备实际尺寸大10厘米以上,防止固定设备时膨胀螺丝将地基胀破。

  2、安全岛应高出地面约10cm-15cm。

  3、如设备安装的地面为水泥基础时,地基可直接在地面上铺设,但铺设的地方应该以星型每间隔25厘米打一根钢筋(Φ20以上),钢筋应深入地面不低于5厘米、外露不低于5厘米。

  4、如设备安装的地面为沥青基础时,地基可直接在地面上铺设,但铺设的地方应该以星型每间隔25厘米打一根钢筋(Φ20以上),钢筋应深入地面不低于20厘米、外露不低于5厘米。

  智慧停车场系统检查测试

  在安装设备前需提前将设备品种、数量核对安装合同,确定无误后从库房领出设备。当设备从库房中领出后,需对全部设备逐一测试,,以检测设备是否正常,避免在安装时带来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