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如何提高破解难度

楼主(2018-06-04):
现在解密软件到处飞,客户拖欠尾款,迫不得已设置密码,但是被客户用很低的成本找人更改了程序.真是让人头痛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网友A:
欧姆龙加密根本没有用了,目前有直读密码破-解软件就是秒解了,最好是写一段程序有机器识别码和授权密码,如果没有输入授权密码上传程序或者修改程序就会自动删除寄存器内的重要数据设备就无法正常工作了,PLC根本就不用加密复制程序也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加密根本没有用了,目前有直读密码破-解软件就是秒...

机器识别码和授权密码的处理是程序的一部分吗?如果是,那就没啥用途啊?如何判断用户上传程序的动作呢?请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