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电容制动,电容如何选择

楼主(2018-06-04):
  该电机想要加电容制动,需要用多大的电容,怎么计算求解

               电机规格型号(图)

网友A:
电容制动?没听说过,怎么做,想学学。

网友A:
  几天了咋没人回复?

网友B:
是不是制动电阻

网友C:
你是说的电机并联电容器发电,然后由并联的电阻消耗能量的那种制动方法吗?

如果是,电容量按电机所需无功功率来选择就可以了,大概440V30kvar就差不多了,电阻你根据制动时间要求来计算制动电流。

这种制动效果不是太好,多年前我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