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画圆

楼主(2018-06-04):
三菱PLC有走圆弧插补程序的吗

网友A(2019-01-17):
三菱的编程实例,免费分享给大家,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B:
应该没有,不过可以自己写。我见有人写过。数学功力强大的人写什么都不是问题

网友C(2019-05-05):
学习雷锋好榜样

网友D:
应该没有,不过可以自己写。我见有人写过。数学功力强大的人写什么都不是问题应该没有,不过可以自己写。我见有人写过。数学功力强大的人写什么都不是问题应该没有,不过可以自己写。我见有人写过。数学功力强大的人写什么都不是问题应该没有,不过可以自己写。我见有人写过。数学功力强大的人写什么都不是问题应该没有,不过可以自己写。我见有人写过。数学功力强大的人写什么都不是问题应该没有,不过可以自己写。我见有人写过。数学功力强大的人写什么都不是问题应该没有,不过可以自己写。我见有人写过。数学功力强大的人写什么都不是问题应该没有,不过可以自己写。我见有人写过。数学功力强大的人写什么都不是问题应该没有,不过可以自己写。我见有人写过。数学功力强大的人写什么都不是问题应该没有,不过可以自己写。我见有人写过。数学功力强大的人写什么都不是问题应该没有,不过可以自己写。我见有人写过。数学功力强大的人写什么都不是问题应该没有,不过可以自己写。我见有人写过。数学功力强大的人写什么都不是问题

网友E(2021-01-08):
先走X轴,然后判断此时在圆内圆外,在圆外就走Y,在圆内就走X,这样循环走,每次走的脉冲越小轨迹越接近,注意跨越象限时候的X,Y脉冲方向,这样就可以完成画圆了,

当然,有些运动模块本身支持插补运动,上面说的是最基本的方法,3U本体脉冲来画圆。

网友F:
用3u定位指令可以实现   不过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