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的485通讯

楼主(2018-06-04):
求教各位大神:公司一FX2nPLC+FX2n485BD模块与MCGS通讯(正常使用中),在PLC程序里找不到D8120,在PLC参数里的通讯设置也没勾选,下载PLC程序传到其他PLC里无法通讯(下载时勾选了所有选项),求教各位大神这个485通讯是怎么设置的,或者是PLC参数下载之前要设置什么吗?

网友A:
留下你的qq给你发个教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下你的qq给你发个教程看看

非常感谢!875495335@qq.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留下你的qq给你发个教程看看...

发给你了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B:
应该是你的触摸屏软件通讯没设置好

网友C:
只做过和PC的通讯

网友D:
参数设定问题

网友E:
这个问题很明显是通讯设置的问题,在PC端的组态软件设置要一致。

网友D:
通讯设置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留下你的qq给你发个教程看看

请教一下,如何自己做一根三菱通讯数据线,手上有一个九针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很明显是通讯设置的问题,在PC端的组态软件设置...

现在能用就是将PLC的程序下载到其他plc就没法通讯了,触摸屏程序没有,重新写又太麻烦,我就是闹不懂plc485通讯参数怎么写进去的,为什么换了PLC就不行

网友G:
你换的什么PLC?和原来一样的应该没问题呀,不行就把通讯参数重新设置下,程序里面写就行,根据你的通讯格式和站号设置D8120

网友H(2018-07-14):
是通讯设置的问题,组态软件里设置就行

网友I:
不把程序上传上来,怎么看哪里有问题

网友J: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

网友I:
没有定义怎么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