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善精机:怎么正确的选用精雕机进行加工?

楼主(2018-06-04):
  精雕机设的种类跟型号很多,不一样的种类跟型号都有不同的优势跟劣势,那么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产品的机型呢?一般来说选用最适合的机型进行加工会让产品的加工效果、跟生产效率发生质的改变,那么下面就由浩大小编来带领大家认识一下如何根据自己的产品特性来选择最适合自己产品的机器呢。

1.旋转体零件的加工

这类零件一般都用在CNC数控机床上加工,产品的毛坯一般多采用棒料或者锻坯,零件的形状往往是阶梯形或圆柱形零件,其特点是加工余量大且不均匀。在编写加工程序时,主要考虑的问题是粗车时的加工路线。

2.孔系零件的加工

在零件上进行孔系加工时,由于孔与孔之间的位置精度要求很高,适合选用点位或直线控制的数控钻镗床或数控加工中心加工,这不仅可以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生产率,而且还还能保证产品的精度。在加工这类零件时,孔系的定位多用快速运动,有两坐标联动的数控机床,可以指令两轴同时运动;没有联动的数控机床,则只能指令两个坐标轴依次运动。此外,cnc精雕机在编制加工程序时,还可以采用子程序调用或循环指令的方法来减少程序段的数量,以减少加工程序的长度和提高加工的可靠性。

3.平面和曲面轮廓零件的加工

在平面轮廓的零件加工,多采用三个或三个以上坐标联动的数控铣床或加工中心加工。为了保证加工质量和刀具受力状况良好,加工过程中尽量使刀具回转轴线与加工表面处处垂直或相切,因此,加工这类零件常采用具有旋转坐标的四坐标、五坐标联动的数控铣床加工。

4.模具型腔的加工

此类零件通常型腔表面复杂、图案不规则,尺寸精度及表面质量要求极高,而且加工材料硬度高、韧性大,此时可考虑选用数控电火花机床成形加工,用该方法加工零件时,由于电极与工件不接触,没有机械加工时的切削力,石墨机故特别适宜加工低刚度工件和进行细微加工。

5.平板类零件的加工

该类零件可考虑选择CNC数控机床精雕机加工,这种加工方法除了内侧角部的最小半径由金属丝直径限制外,任何复杂的内外侧形状都可以加工,而且加工余量少,加工精度高,而且也不需要考虑工件的硬度怎么样,只要是导体或半导体材料都可以进行加工。

网友A:
为什么要100分才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