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墨机电机发热原理以及如何减少发热-上善精机

楼主(2018-06-04):
  步进电机发热虽然一般不会影响电机的寿命,对大多数客户来说没必要理会,但是严重时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电机内部各部分热膨胀系数不同导致结构应力的变化和内部气隙的微小变化,会影响电机的动态响应,高速会容易失步。又如有些场合不允许电机的过度发热,如医疗器械和高精度的测试设备等,因此对电机的发热应当进行必要的控制。

石墨机步进电机发热的原理:

        我们通常见到的各类电机,内部都是有铁芯和绕组线圈的,绕组有电阻,通电会产生损耗,损耗大小与电阻和电流的平方成正比,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铜损。如果电流不是标准的直流或正弦波,还会产生谐波损耗。铁心有磁滞涡流效应,在交变磁场中也会产生损耗,其大小与材料,电流,频率,电压有关,这叫铁损。铜损和铁损都会以发热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影响电机的效率。步进电机一般追求定位精度和力矩输出,效率比较低,电流一般比较大,且谐波成分高,电流交变的频率也随转速而变化,因而步进电机普遍存在发热情况,且情况比一般交流电机严重。

如何减少石墨机步进电机的发热:

        减少发热,就是减少铜损和铁损。减少铜损有两个方向,减少电阻和电流,这就要求在选型时尽量选择电阻小和额定电流小的电机,对两相电机,能用串联的电机就不用并联电机,但是这往往与力矩和高速的要求相抵触。对于已经选定的电机,则应充分利用驱动器的自动半流控制功能和脱机功能,前者在电机处于静态时自动减少电流,后者干脆将电流切断。另外细分驱动器由于电流波形接近正弦,谐波少,电机发热也会较少。减少铁损的办法不多,电压等级与之有关,精雕机高压驱动的电机虽然会带来高速特性的提升,但也带来发热的增加,所以应当选择合适的驱动电压等级,兼顾高速性,平稳性和发热,噪音等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