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的选用与常见故障分析

楼主(2018-06-04):
安装漏电保护器是安全用电的一项重要技术措施。在实际生活中,正确选择和使用漏电保护装置,将会提高电器使用的安全性,防止不必要的事故发生,从而减少由此带来的损失。    选用漏电保护器应当考虑多方面的因素。首先是正确选择漏电保护装置的动作电流。在浴室、游泳池等触电危险性很大的潮湿场所,应选用高灵敏度、瞬动型漏电保护器(动作电流不宜超过10mA)。如果安装场所发生触电事故时,能得到其他人的帮助及时脱离电源的,则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可以大于摆脱电流;如果得不到其他人的帮助及时脱离电源的,则漏电保护装置的动作电流不应超过摆脱电流。另外,选择安装漏电保护器还应考虑安装环境是否有较强的电磁干扰,以免误动作。在多级保护的情况下,选择动作电流还应考虑上下级保护装置的选择性,在前级应选用灵敏度相对较低、有适当延时型的漏电保护器。为防止电气火灾而在电源总进线处设置的漏电保护装置,应选用动作电流为300mA的。
  在选择漏电保护器的类型时,要特别注意的是电磁式漏电保护器用故障电流的能量来脱扣,而电子式漏电保护器是用故障回路的残压来脱扣。当接地故障点靠近漏电保护器时,其值过低,不能使电子型漏电保护器动作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因此,当采用电子式漏电保护器时,应注意漏电保护器的设置位置不能离插座等容易产生故障的点太近,以保证漏电保护器有足够的故障残压。
  对安装在不允许停电回路(如消防用电设备、计算机房等)上的漏电保护装置,应选用只发漏电信号而不自动切断电源的漏电保护器。
  漏电保护装置选用应与线路特征相匹配。单相线路选用二极保护器,仅带三相负载的三相线路或三相设备可选用三极保护器,动力与照明合用的三相四线回路和三相照明线路中必须选用四极的保护器。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经常遇到漏电保护器发生拒动作或误动作的情况。这里的拒动作是指线路或设备已发生预期的触电或漏电时漏电保护装置拒绝动作;误动作是指线路或设备未发生触电或漏电时漏电保护装置的动作。拒动作和误动作都会使漏电保护器失去其应有的作用,甚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拒动作
  尽管拒动作比误动作少见,但它造成的危险性比误动作要大,拒动作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种:
  ⑴、漏电动作电流选择不当。选用的保护器动作电流过大或整定过大,而实际产生的漏电值没有达到规定值,使保护器拒动作。
  ⑵、接线错误。在TN-C-S系统中,在漏电保护器后如果把保护线(即PE线)与中性线(N线)接在一起,发生漏电时,漏电保护装置将拒动作。
  ⑶、漏电保护器的设置位置不当。在TN-C-S系统中,如果检测电路在TN-C段的PEN线与相线(L线)之间,则在TN-S段的保护线(PE线)上的漏电,漏电保护器就会拒动作。

  另外,产品质量低劣、线路绝缘阻抗降低,线路由于部分电击电流不沿配电网工作接地,或保护器前方的绝缘阻抗而沿保护器后方的绝缘阻抗流经保护器返回电源等情况,也会导致保护器拒动作。
  2、误动作
  误动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来自线路方面的,也有来自保护器本身的原因。误动作的常见原因有:
  ⑴、在TN-C-S系统中,误把保护线(PE线)与中性线(N线)接反,这将肯定引起误动作。
  ⑵、在照明和动力合用的三相四线制电路中,错误地选用三极漏电保护器,负载的中性线直接接在保护器的电源侧而引起误动作。
  ⑶、保护器后方有中性线与其他回路的中性线连接或接地,或后方有相线与其他回路的同相相线连接,则接通负载时都会造成保护装置误动作。
  ⑷、漏电保护器附近有大功率电器,当其开合时产生电磁干扰,或附近装有磁性元件或较大的导磁体,均可能在互感器铁芯中产生附加磁通量而导致误动作。
  ⑸、当同一回路的各相不同步合闸时,先合闸的一相可能产生足够大的泄漏电流,也会引起误动作。
  其他如偏离使用环境温度、相对湿度、机械振动过大等超过保护器设计条件时也可造成漏电保护器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