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therCAT通讯控制台达A2-E伺服在位置模式

楼主(2018-06-05):
模式6060h为1,按照手册上的步骤设置,再向控制字6040h发送6、7、f,伺服只是有使能,并没有动作。

我问过台达客服,她说是我的电子齿轮比设得太大。但是我看面板上的脉冲显示也一直是00000,一直没变过。

不知道是不是哪边没有设置?

(我使用速度模式、周期同步速度模式(6060h=3或9),向控制字发送6、7、f,伺服会以设定的速度转。)

楼主:
我用的是TwinCAT system manager对伺服进行通讯

网友A:
看不懂,不明白

网友B:
6060h=1是PP模式

位置必须触发才会生效!

6040h设1Fh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60h=1是PP模式位置必须触发才会生效!6040...

6040h设6、7、f、1f后果然能动了

网友C(2021-09-24):
楼主,你还在吗,我现在也是遇到这个情况 ,请问能否指点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还在吗,我现在也是遇到这个情况 ,请问能否指点指点



是可以使能,但走位置没反应吗,是的话,看一下6060h是不是1,目标位置、加速度、减速度有没有是0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搬砖少年"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楼主,你还在吗,我现在也是遇到这个情况 ,请问能否指点指点】进行回复:        ---------------------------...



目标位置写进去的时候用示波器看就是,只有一个脉冲,无论怎么改他就只有一个脉冲。楼主遇到这种情况没?我用的1632968043(1).png

网友C:
这个脉冲值就是我写的位置的值 ,但是只有一下就没了

网友C:
感觉是我的各个参数给的不对,楼主能否给我一个参数  我试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yxwbbwc"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搬砖少年"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楼主,你还在吗,我现在也是遇到这个情况 ,请问能否指点指点】进行回复:  ...



你的6060h是1吗?这个现象像是模式被设为了8-周期同步位置位置,而不是1-轮廓位置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