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UKA机器人外部自动时InHOMEPosition什么时候才会输出为1?

楼主(2018-06-05):
KUKA机器人外部自动时In HOME Position 、HOME Position 1 等什么时候才会输出为1?求助,谢谢!!!

网友:
到达对应的home点时输出

网友A:
应该是回到home点时输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需要将他的HOME点的名字改成和他的变量名一样是么?

网友C:
起始位置就是HOME点,机器人回到原点就会输出信号。

同理:

第一个起始位置,是全局变量XHOME1

第二个起始位置,是全局变量XHOME2

网友D(2018-12-14):
感谢楼主分享,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