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安装后,连接不可用,没有注册类

楼主(2018-06-05):
TIM截图20180605140639.png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装了多个版本 ,每次都是这样。各位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

网友A(2019-08-14):
学习一下,有没有知道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B:
授权没有装好,跟群里大神要一个<此处内容被屏蔽>版的

网友C:
安装了好几个版本了,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可以卸载再装一次,,20分钟就安装好了我的是WIN10 64位的

网友D:
我的也是这样,怎么解决的啊,请各位大神帮下忙

网友E:
我的也是这样,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D:
各位大神们,这个需要怎么解决啊,在线等急、急、急

网友F:
重新下载版本的软件试试..

网友G(2020-08-11):
怎么解决的跪求啊,遇到这种问题了装了半天不管是事

网友H(2020-10-02):
哪个版本呢?花了半天时间我也才刚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