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案例-变频器各种型号差别

楼主(2018-06-05):
我们维修不少电梯用的变频器,发现很多故障是由于其工作环境温度高而使元件轻易老化造成的,由于电梯变频器安装在大楼的最顶层的控制室,经常在厦天受太阳的暴晒,加上变频器本身及制动电阻的发热,使控制室内温度非常高,工作环境温度高会缩短电子元件的使用寿命!变频器在这方面更明显,所以电梯控制室在设计时除了透风题目还要留意隔热,有可能的配空调机,安装变频器的电柜在厦天假如发现其内部温度很高时,应把电柜门打开,我见过很多厂家的电柜设计实在太小了!恰好可装上变频器!而且没安装散热风扇!

           很多人打来电话,说其三菱E540-0.75KW至3.7KW变频器明显“E7”故障,说明书说是CPU板坏,想买这个板,但实在是模块里的通讯电路出题目,由于这模块是一体化模块,不能维修,只能整个模块换掉或换新变频器!

           三菱A540-7.5/5.5KW换模块时用假负载的接线方法:由于这变频器没装快熔,维修时用假负载的接线比较麻烦,我们的处理方法是:紧固好模块7MBI50-120,从P端引出一条电线,在P端贴上两三层电工胶布,使其与电路板隔开,把驱动板装上,这时除P端外其它都装上螺丝,假负载(灯炮)就装在这引出线与变频器接线真个P1端之间.用5HZ开机,丈量输出电压平衡后,关掉电源,滤波电容放电,松一松驱动板的螺丝,用力把引出线拉出来(不用拿掉驱动板),把P真个电工胶布弄破,直接装上螺丝就可以!这型号变频器不装模块是无法开机(跳故障),不能在装模块前观察驱动电路波形,假如不是这样做,则有时很轻易烧模块!

           经常发现有的维修新手在维修变频器时个别螺丝忘记拧紧,如模块的紧固螺丝、主回路的联接螺丝,这对变频器是致命的!装上模块后**按电流走向顺序拧紧主回路上的螺丝,并重复检查,最后抖一下变频器,看看是否有螺丝丢在里面。

楼主:
关于变频器的几点补充说明:

           1.变频器只会降压,不能升压。

           2.变频器本身不是节能器,其节能是建立在原来不能调速造成浪费电能的基础上。

           3.变频器是一部电磁***。

           4.变频器IGBT模块、主控板无法大规模国产化,价格居高不下。

           5.是否偷工减料的变频器本钱差别很大,使用寿命差别很大。

           6.变频器要求供电电源质量要比较好。

           7.变频器的寿命并非无穷,风扇及电解电容最先老化。

           8.变频器是强电及弱电的结合体,主板电路精密,工作环境差及保养不好则故障率高。

           风机类变频器使用要留意几个题目:

           1)减速时间不能太短,一般要3-5分钟。

           2)不要采用“自由停车”及“自动复位”功能,除非你设置了“速度跟踪”功能。

           3)假如没设置“速度跟踪”功能,就不能在风机还在惯性转动时启动变频器。

           4)输进电压更要求稳定。

           5)电机三相电流要求比较平衡,电机轴承不能有题目。

楼主:
最近维修一台三菱A540-55K变频器,是一位维修新手维修不好才拿到我们这里来,这台机本来是坏了一个模块,换好模块后,这位新手想丈量驱动是否正常,把模块触发线拨掉,结果一通电就跳闸,检查后发现又烧掉一个模块!他想很久都弄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原来IGBT模块的触发端在触发线拨掉后有可能留有小量电压,此时模块处于半导通状态,一通电就因短路而烧坏,GTR模块没有这特性,才可这样测试!

           我们维修不少三菱A240-22K变频器,都是坏模块!原因是保养不好,如散热器尘多堵塞、电路板太脏、散热硅脂失效等,这变频器的输出模块(PM100CSM120)是一体化模块,就是坏一路也要整个换掉,维修价格高!好的模块也难找!假如你的变频器还没坏,则要多加小心保养!特别是这几天天气炎热!

           最近维修一台安川616G5-55KW变频器,损坏严重,其原来是有一个快熔断了(三相各有一个快熔),电工可能是没有经验,没有检查模块是否有题目,又一时找不到快熔,就用一条铜线代替,开机后发出一声巨响,两个模块炸裂,吸收回路坏,推动板也无法维修,换新板,造成重大损失!按我们经验,假如快熔断则模块大多有题目,但模块坏快熔不一定断!铜线代替快熔的做法我们已见过不少次!

           我们发现经常有人在把三菱A240-5.5KW变频器换成A540-5.5KW时把A540-5.5KW“N”线接地!一送电变频器就发出巨响!变频器损坏严重!一方面是A540-5.5KW的“N”线与A240-5.5KW变频器的地线的位置相似!有的电工没看清楚就把地线接上往;有的电工则误以为“N”线就是地线!请三菱变频器用户小心接线!

           很多人打来电话问到外观一样的模块怎样测出其电流的大小,实在很简单,只要用电容表,测出模块G-E或C-E结的电容量,电流大的电容量也大!留意要在同类型的模块中比较!

           有一位电工打来电话,说他在给变频器试机时发现变频器输出电压有1000多伏(输进380V),问是否是变频器故障?是否会烧电机?他还不明白变频器只会降压,不会升压!!原来他是用数字万用表丈量,由于变频器输出电压是高频载波,普通没防干扰的数字表在这里丈量是很不准!

           有此粗心的电工在给三菱A540变频器的辅助电源(R1、T1)接线时没有拿掉短接片,结果在把变频器烧掉后还弄不明白其道理,原来当短接片没拿掉时,变频器内部R与R1、T与T1是已连在一起,电工以为从R、T引来两条线没有分别,结果把R接到S1、T接到R1,造成相间短路,由于R与R1、T与T1的连线是通过电源板的中间层,结果把电源板烧掉,爆开成两层!一般情况下没必要接辅助电源(R1、T1)!

           有的维修新手在维修变频器时不懂利用假负载,一当驱动有故障,烧掉模块后就说模块质量不好!假负载就是用一个几百欧的电阻(电灯炮也可以),串在主回路上,如有快熔就把它拿掉,装上电阻;没有快熔则可在主回上任何地方断开,串上这电阻!这个电阻起到限流作用,当模块有短路时也不会把模块烧掉,等开机后丈量变频器输出正常,才把这假负载撤掉!!

楼主:
很多工厂供电是发电机发电,当发电机有故障时,输出高压电常把变频器及电子仪器烧坏!这种情况是我们经常见过的,往年深圳就有一家拉丝厂一次就坏了二十几台30KW变频器,停产十几天,造成重大损失,工厂在发电机搞了很多保护方法可效果不太明显!后来我们想了一个被动的保护方法,就是在变频器或仪器的输进真个空气开关上加了压敏电阻(380V用821K,220V471K),这样当有高压电时压敏就会短路,空气开关跳闸,保护了变频器,变频器故障率大大减小,压敏电阻很便宜,这个方法可说是花小钱办大事!

           并联(三相是三角接法)的压敏电阻瓦数大小没有严格要求,输进电流大的则选取的压敏电阻相对大一点(或几个并联)!当压敏电阻发生作用时它是完全短路!这时也要求你的空气开关质量好,反应快!保护电流也不要太大!接的地方当然是空气开关的输出端!

           今天有的朋友打来电话,说到压敏电阻题目,他问到有的变频器里面输进端也有压敏电阻,也应该有保作用!但根据我们修过的变频器的实际情况来看,轻伤的就只烧断电路板的铜线,重伤的就烧坏整流模块,开关电源,CPU板,电容,造成重伤的原因可能是当压敏电阻短路爆炸时它的金属碎片到处飞;爆炸时发出强大的静电及电磁波(很象雷击);烧断电路板的铜线使空气开关不动作。 所以在变频器外面另加压敏电阻情况就好很多!

楼主:
顺德一家针织厂的一个电工被老板加奖2000元,原因就是受到我们的启示,用压敏电阻保住很多变频器及针织机械的电子板!可见效果是明显的!!

           有的人买模块时要求型号一字不差!实在完全没必要这样,如模块7MBR25NF-120与7MBR25NE-120的参数是一样的,前者只多了四个定位脚!由于IGBT模块的驱动是电压控制,有更好的互换性,只要耐压、电流参数一样,不同型号的IGBT模块很多是可互换!有的安装尺寸不同的还可另钻孔!GTR模块则还需要考虑其放大倍数,互换性差一点!我们维修变频器那么便宜就是充分利用模块的互换性,避开用市场上热销的模块,不然模块价格高或难找到!

           怎样选购模块:维修变频器,判定模块的质量也是关键!首先你要看模块是否被拆开过(看外观**),现在有很多模块是维修过的,参数正常但质量很差!耐压值是最重要的参数,可用耐压表丈量,输进380V的变频器的输出模块耐压值要大于1000V,220V则要600V!电流则可用电容表来比较判定大小!IGBT模块还可以用指针式万用表10K档检测其是否能动作,用指针(黑—红)往触发模块的G—E,可使模块C—E导通,当G—E短接时则C—E封闭! 这方法是最简单最基本的丈量方法,是维修新手可以做到的,专业的可不是这样丈量!

           不少人维修变频器更换的模块没几天又坏掉,弄不清原因就拿到我们这里来,原来是有的螺丝没拧紧!看起来好象是小事,但对变频器却是致命的!我们发现,有很多变频器当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如产业洗衣机、机床等)运行一段时间后,其主回路的连接螺丝和模块的紧固螺丝轻易松动,此时最先损坏一般是模块,假如换了模块后没有紧固其它螺丝,则模块很快坏掉,就抱怨模块质量不好!也特别夸大不要把变频器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不然多好的变频器可能很快就坏了!

           我们经常看到有的维修高手过于自信,维修变频器不用假负载,觉得太麻烦,结果还是有烧模块的可能!假如用假负载,几乎可做到万无一失!除非你买的是假模块!!

楼主:
很多人搞不清富士G9-5.5KW变频器整流模块CVM40CD120的结构,在这里简单说一下:

           整流部分:R、S、T、A(+)、N-(-)

           充电可控硅:A、P1、Gth(触发)

           制动管:DB、N-、G7(触发);DB、B+ 是其续流二极管

           电源开关管:D8、S8、G8

           热敏电阻:Th1、Th2

           山肯MF系列有一个通病,就是有时会显示“Erc”故障,这时可进行下列操纵:打开参数90,写进“7831”,这时变频器显示“PASS”,写进“变频器容量数”,再把参数恢复出厂值(参数36=1)!

           变频器容量数:2.2KW - 23 3.7KW-24 7.5KW-26

           15KW-28 22KW-30 30KW-31

           45KW-33 75KW-35 110KW-37

           其它功率类推!

           有的人为了进步电机的转矩,常把变频器的转矩提升参数(或**输出电压)调到很高!这样变频器的启动电流会很大,经常跳“过流”,也轻易损坏模块!转矩提升应适当,可慢慢调上往并观察电流大小,负载大的**用“矢量控制”,这时变频器能自动地输出**转矩,变频器要进行“调谐(自学习)”,但真正有此功能的变频器并未几!更不能调低基本频率,国内电机设计基本频率是50HZ,当变频器的基本频率调小后,固然可进步转矩,但电流急升,对变频器及电机都会造成伤害!!

           有的人没有给变频器的电源输进端安装空气开关,一当模块损坏,则电路板烧毁严重!甚至无法维修!特别是变频器里面不带熔断器的几个品牌更是这样!熔断器的电流也不能选太大!质量要好一点!

           富士G9变频器3.7KW-7.5KW有一个共同的题目:其散热风扇功率大,转速高,当在尘多的工作环境中寿命会比较短!当风扇坏了以后变频器也不会马上跳“过热”保护(可能是保护温度值设置太高),这时整个变频器的内部温度很高,使到驱动电路及电源电路的小电容轻易老化,通常是开关电源最先停止工作!变频器没有显示!!这时候应把风扇及电源电路的二个小电容换掉就可以使变频器恢复正常!**也把驱动电路的电容也换掉!!

           由于变频器是相对比较珍贵的设备,不同牌子的价格差别又大,故障率又高,所以有的人在选购变频器时大伤脑筋! 我们以为,当变频器是否正常运行对你的生产影响很大;当你的配套设备是卖到很远的地方;当你不想经常给机修工找麻烦!你还是用性能好的、价格高的**变频器!但也并非所有**都适合你使用!有的**变频器很娇气(怕湿、怕尘),要有好的环境才有好的质量!假如你的电机运行比较平稳,不用急停车,负载轻,电源电压稳定,变频器工作环境好,有故障也不影响生产,两年内坏包换新机,维修服务部又近,为了节省开支,你不妨考虑买一台价格比较低,名气过得往的变频器!

           有的人在调试变频器时没有顾及变频器的“感受”!只根据生产需要把加减速时间调至1秒以下,变频器经常坏,当加速太快时,电机电流大,性能好的变频器会自动限制输出电流,延长加速时间,性能差的变频器会由于电流大而减小寿命!加速时间**不少于2秒。当减速太快时,变频器在停车时会受电机反电动势冲击,模块也轻易损坏!电机要急停的**用上刹车单元,不然就延长减速时间或采用自由停车方式,特别是惯性非常大的大风机,减速时间一般要几分钟!

楼主:
最近有两个工厂各坏一台75KW变频器,都是坏一个模块,可有一台模块的价格只有1300元(整台机共6个模块),可另一台的模块报价是23000元(一体化模块),所以购买变频器时你必须考虑以后维修的题目!

           经常发现有的人买模块回往自己修变频器时没有在模块底面涂上散热硅胶,这样模块的热量不能很好传给散热器,会因温度太高而烧毁!更不能涂麦乳胶(有的人是这样做),其作用相反!

           不少人维修变频器更换的模块没几天又坏掉,弄不清原因就拿到我们这里来,原来是有的螺丝没拧紧!看起来好象是小事,但对变频器却是致命的!我们发现,有很多变频器当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如产业洗衣机、机床等)运行一段时间后,其主回路的连接螺丝和模块的紧固螺丝轻易松动,此时最先损坏一般是模块,假如换了模块后没有紧固其它螺丝,则模块很快坏掉,就抱怨模块质量不好!也特别夸大不要把变频器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不然多好的变频器可能很快就坏了!

           有的人为了进步电机的转矩,常把变频器的转矩提升参数(或**输出电压)调到很高!这样变频器的启动电流会很大,经常跳“过流”,也轻易损坏模块!转矩提升应适当,可慢慢调上往并观察电流大小,负载大的**用“矢量控制”,这时变频器能自动地输出**转矩,变频器要进行“调谐(自学习)”,但真正有此功能的变频器并未几! 更不能调低基本频率,国内电机设计基本频率是50HZ,当变频器的基本频率调小后,固然可进步转矩,但电流急升,对变频器及电机都会造成伤害!

           我们的模块在卖出前是经严格测试!始终有一些不讲信用的人在把模块损坏后才要求退货,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我们的退货条件是要求在装机前且在一个月之内!假如卖出的模块要我们保用,则要把变频器送给我们维修并收取公道的人工费!

           假如你的车间同一个角落有很多变频器;假如你是啤酒厂、饮料厂(环境湿润);假如你是化工厂、陶瓷厂(尘多);假如你是锅炉车间(温度高),你**能把变频器安装在有空调的房间里,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可大大降低变频器的故障率!大大延长变频器的寿命!

           我们在维修大量变频器后发现变频器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假如变频器的开关电源供电不是直接从主回路的滤波电容供给,而是从输进端就与主回路分开独立供给,假如电源是380V的则**变压成220V(整流)再供给开关电源,固然这样变频器会复杂点,但其故障率会大大降低!由于很大部分变频器故障与开关电源有关系!当变频器在运行时其主回路直流电压很多时候是不稳定的,假如开关电源供电是从主回路的滤波电容供给时,开关电源就轻易坏!希看变频器设计者能留意到这题目!

楼主:
工厂的地线很少断,但断了以后没使人触电却烧毁了变频器!有一个啤酒厂同时损坏十几丹佛斯变频器,现象是主板接线端子出现强电打火,烧坏主板。经现场调查,是由于有一个电机漏电,工厂的地线也恰好生锈断掉,强电经变频器地线反串进变频器主板!地线对防雷也很重要,假如电工有空不妨请他检查一下地线是否快断了!

           很多人打来电话,说维修变频器用假负载保住了他们不少模块,由于维修新手一般不知道这样做,现在电灯一亮就说明原来又要坏模块了,但假负载的接法也要留意几个题目:

           1)要接在电容与模块之间,不是接在整流与电容之间,由于电容放电就足以烧坏模块。

           2)当开关电源供电是经过快熔时(如富士G9-11KW),就不能把假负载放在快熔上,不 然送电后灯泡会亮,开关电源有时不工作!

           3)假负载也要接在直流电压检测点后面,这样当变频器输出不正常电灯亮时,变频器就不会跳“低压”,你才可检查是哪一路输出有故障!

           很多人打来电话说想到我们这里学维修变频器,但我们觉得学维修变频器并不是一下子能学到的,只要你能把握几个要点,在长年累月中实践,多上来这里想信你也可学到不少东西!我们也会把知道的东西与大家在这里一起探讨!

           最近好的二手模块比较难找!赝品(或维修过的)却很多,特别是价格比较高的三菱、富士模块!

           一体化变频器质量题目:现在有几个品牌的小功率变频器是一体化设计(输出模块、电源、推动电路固封在一起),这样只要模块有一点小故障也难以维修,换模块价格又很高(接近机价),所以只好报废!经常看到工厂的维修车间放着一大堆这样的变频器!所以希看变频器厂家在生产一体化变频器时更要关注其质量题目,充分考虑客户在使用变频器出现的各种不正常情况,对经常损坏的部分应进步其安全系数!要给代理商提供充足的配件以便能及时维修损坏的变频器!

           从变频器的硬件可初步判定其性能:很多人搞不清变频器价格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就是同一个牌子也有各个型号价格差别也很大,其中硬件的差别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如有的3.7KW变频器用的是25A模块,有的只用15A模块;有的11KW用75A模块,有的只用50A模块(都是通用型变频器的比较),电容量也相应减少,主板、驱动板电路简单,保护功能少,变频器轻易坏!对于一些运行平稳、负载轻、简单调速的电机,用那些材料缩水的变频器倒没关系;假如是用在负载重、速度变化快、经常急刹车的电机,那你**就不要贪便宜,否则得不偿失!

网友A(2019-07-31):
学习了,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