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器中电容器功能

楼主(2018-06-06):
一些家用电器设计运用中,电容器关键起到滤波和退耦的作用。滤波防干扰重点净化外面的噪音,而退耦防止前后电路电流和噪音大小变化。大多数人经常把两者混淆了接下来小编给大家介绍家用电器电源构造

假设家用电器电源开关A和B是电力电路。电流C1后再通过一段电路板走线。分隔两路分别提供A 和B。电源开关出来的纹波比较大,于是我们使用C1对电源进行滤波,为A和B提供稳定的电压。C1需要尽量接近电源放置。C2和C3都是旁路电容器,起退耦滤波作用。当A在某一瞬间需要一个很大的电流时,如果没有C2 和C3,那么会因为线路电感的原因A端的电压会变低,而B端电压同样受A端电压影响而降低,于是局部电路A的电流变化引起了局部电路B的电源电压,从而对B电路的信号产生影响。同样,B的电流变化也会对A 形成干扰。这就是“共路耦合干扰”。

增添了C2后,家用电器设计再需要一个瞬间的大电流的时候,电容器C2可以为A暂时提供电流,即使共路部分电感存在,A端电压不会下降太多。对B的影响也会减小很多。于是通过电流旁路起到了退耦的作用。退耦电容器需要满足两个要求,一个是容量需求,另一个是等效串联电阻需求。也就是说一个0.1uF的电容器退耦效果也许不如两个0.01uF电容器效果好。而且,0.01uF电容器在较高频段有更低的阻抗,在这些频段内如果一个0.01uF电容器能达到容量需求,那么它将比0.1uF电容器拥有更好的退耦效果。

很多引脚较多的高速芯片设计指引手册会给出家用电器设计对寄生耦合的需求,例如一款1kpcs脚的焊球阵列封装要求3.5KV电源起码50陶瓷电容器还需要几款大容量电容器,总容量要210uF以上

关键词:电容器,电容

摘要:一些家用电器设计运用中,电容器关键起到滤波和退耦的作用。滤波防干扰重点净化外面的噪音,而退耦防止前后电路电流和噪音大小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