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的通用输出怎么到PLC的

楼主(2018-06-06):
RT,最近接触安川的机器人,DX200控制器,弧焊用途,PLC为三菱Q系列,通信方式CC-link。

看了不少资料,其中有一点很不明白,机器人的通用输出怎么到PLC的(我查过电路图,没有线路进入PLC,不像专用输出有线路进了PLC的IO模块),我在PLC的程序中怎么算通用输出的?

以上都是废话好了,简单一点,我在PLC中怎么使用安川的通用输入输出?

网友A:
学习一下,多多分享了

网友B:
安川有通用IO端子控制,如果没有接线,那是走无线通讯?现场有通讯模块吗。

网友C:
没有线路,应该就是使用的通讯方式直接读取的。

网友D:
通过示教器可以看到CC-LINK通讯设置的

网友E:
机器人柜内有CCLINK通讯板卡,如果你知道CCLINK怎么通讯的,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F(2018-07-19):
没有硬接线啊锅锅。全在CCLINK通讯线上就交互信号了

网友G:
可以通过CC-LINK通讯,机器人柜内有CCLINK通讯板卡

网友H:
机器人柜内有CCLINK通讯板卡

网友I: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

网友J(2018-09-29):
你自己都知道通信方式为CC-LINK,直接总线信号交换了,可以在维护模式里看到用的哪些信号。

网友K(2018-11-26):
你不是走的cclink吗,机器人那边设定好站号就行了,有站号就知道输入输出分配地址了。你把它当成plc远程io模块就行。

网友L(2019-01-11):
通过示教器可以看到CC-LINK通讯设置,还有PLC的站地址有对应的地址

网友M: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有用的知识

网友N(2019-07-22):
通过外部输入输出

网友O(2020-01-08):
CC-Link是日本株式会社通用的一种通讯方式,现在日系品牌用的比较多。是一种标准的通讯协议。

网友P:
现在机器人的资料是真不好找呀。遇见问题连个能帮上的人都没

网友Q(2020-02-26):
感谢楼主分享,可以好好学习CC-LINK这方面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