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plc程序不懂了,求大神解释解释

楼主(2018-06-06):
程序段1和程序段2为啥不能换位

网友A:
程序段是顺序控制的,即PLC扫描是从上-下,你这个程序应该是记录100个扫描周期的吧!!

网友B(2022-07-30):
哪个牌子的plc

网友C:
程序段2是一个起保停,T0应该是1小时1次的脉冲,应该是只输出1个扫描周期。
程序段1是C50计数器,T0的上升沿计数1次,停止或者程序段3的计数值和100比较为真停止。

不管计数器在T0之前还是之后,T0都是1个扫描周期的输出,都会有上升沿。

看不出有任何区别,楼主能说下有模拟运行是什么结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