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ckML标准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8-06-06):
请教一下各位,PackML标准是什么东东

网友A:
是一个标准,其旨在实现机器的状态、操作模式和标签名的统一,并以模块化的方式来实现控制架构搭建以及软件的设计,它已经被纳入ISA88标准体系下,关于它的一些背景可以在维基百科里找到(也包括OMAC组织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