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节省输入点数的方法

楼主(2018-06-06):
 一般认为输入点数是按系统输入信号的数量来确定的。但在实际应用中,通过以下措施可达到节省PLC输入点数的目的,下面以FX1N系列PLC来介绍。

1)分组输入  如图1所示,系统有“手动”和“自动”两种工作方式。用X000来识别使用“自动”还是“手动”操作信号,“手动”时的输入信号为SB0SB3,“自动”时的输入信号为S0S3,如果按正常的设计思路,那么需要X000X007一共8个输入点,若按图1的方法来设计,则只需X001X004一共4个输入点。图中的二极管用来切断寄生电路。如果图中没有二极管,系统处于自动状态,SB0SB1S0闭合S1断开,这时电流从COM端子流出,经SB0SB1S0形成寄生回路流入X000端子,使输入位X002错误地变为ON。各开关串联了二极管后,切断了寄生回路,避免了错误的产生。但使用该方法应考虑输入信号强弱。

1  分组输入

2)矩阵输入  如图2所示为4×4矩阵输入电路,它使用PLC的四个输入点(X000X003)和四个输出点(Y000Y003)来实现16个输入点的功能,特别适合PLC输出点多而输入点不够的场合。当Y000导通时,X000X003接受的是Q1Q4送来的输入信号;当Y001导通时,X000X003接受的是Q5Q8送来的输入信号;当Y002导通时,X000X003接受的是Q9Q12送来的输入信号;当Y003 导通时,X000X003接受的是Q13Q16送来的输入信号。将Y000的常开点与X000X003串联即为输入信号Q1Q4;将Y1的常开点与X000X003串联即为输入信号Q5Q8;将Y002的常开点与X000X003串联即为输入信号Q9Q12;将Y003的常开点与X000X003串联即为输入信号Q13Q16

2  矩阵输入

使用时应注意的是除按图2进行接线外,还必须有对应的软件来配合,以实现Y000Y003轮流导通;同时还要保证输入信号的宽度应大于Y000Y003轮流导通一遍的时间,否则可能丢失输入信号。该方法的缺点是使输入信号的采样频率降低为原来的三分之一,而且输出点Y000Y003不能再使用。

3)组合输入  对于不会同时接通的输入信号,可采用组合编码的方式输入。如图3所示,三个输入信号SB0SB2只占用两个输入点,M0M23  组合输入

分别代表SB0SB2

4)输入设备多功能化  在传统的继电控制系统中,一个主令(按钮、开关等)只产生一种功能的信号。在PLC控制系统中,一个输入设备在不同的条件下可产生不同的信号,如一个按钮既可用来产生启动信号,又可用来产生停止信号。如图4所示,只用一个按钮通过X000去控制Y000的“通”与“断”。即第一次接通X000Y000“通”再次接通X000Y000“断”。

4  用一个按钮控制的启动、保持、停止电路

5)输入触点的合并  将某些功能相同的开关量输入设备合并输入(常闭触点串联输入、常开触点并联输入)。一些保护电路和报警电路常常采用此法。

如果外部某些输入信号总是以某种“与或非”组合的整体形式出现在梯形图中,可以将它们对应的某些触点在可编程序控制器外部串并联后作为一个整体输入可编程序控制器,只占可编程序控制器的一个输入点。

例如某负载可在多处启动和停止,可以将多个启动信号并联,将多个停止信号串联,分别送给可编程序控制器的两个输入点,如图5所示。与每一个启动信号和停止信号占用一个输入点的方法相比,不仅节约了输入点,还简化了梯形图电路。

5  输入触点的合并

6)某些输入信号不进入PLC  系统中有些信号功能简单、涉及面窄,如图6中的手动按钮、过载保护的热继电器触点等,有时就没有必要作为PLC的输入,将它们设计在PLC外围的硬件电路中同样可以满足控制要求。如果外部硬件电路过于复杂,则应考虑仍将有关信号送入可编程序控制器,

6  输入信号设在PLC外部用梯形图来实现连锁

7)利用RUN  大多PLCRUN口,而且只有该口接通(RUNCOM之间用导线短接)时,PLC才能运行,因此,可将某些输入信号送入RUN口。在进行电梯控制系统的设计时,曾将电梯牵引电动机进行过载保护的热继电器常闭触点、安全窗开关的常开触点、安全钳开关的常开触点、上下限位开关的常闭触点等串入到RUN口到COM之间的连线上。当出现牵引电动机过载、安全窗被打开、安全钳动作及冲顶和沉底等故障情况时,RUN口被切断,PLC停止运行,既保证了电梯和乘客的安全,又可以督促维修人员进行维修。这样做有以下两点好处,一是牵引电动机过载、安全窗被打开等故障信号不送到PLC内,也就不占用PLC的输入口;二是不通过软件实现保护,可以简化控制程序。

关于PLC节省输入点数的方法先介绍到这里,对plc感兴趣的可以关注公众号hello2025_com 分享交流更多plc相关技术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