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VACON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8-06-06):
VACONX4C40075C 变频器的端子RC1,NO1,NC1是DO点吧?怎么接线?RC1与com是常开吗?

网友A(2018-07-24):
拍个图片,nc什么鬼

网友(2018-09-03):
VACON全系列产品资料,供大家下载交流学习使用,很多事官网都找不到的,大家有产品和维修的需要记得联系兄弟我啊!18801037233刘,QQ948383062.,,

网友B:
RC1与com是常开?----没有细看说明书,这个应该是继电器输出信号,是可以在常数里面设置的,可常开也可常闭,根据设定啥输出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