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问个伺服电机选型问题。

楼主(2018-06-06):
新手,请教一个伺服选型问题

想自制一个实验测量装置,用到伺服电机,实验装置主要实现两个功能,1是需要让电机在有负载的情况下以非常低的转速下运行,转速从0到45rpm,在最高转速下的转矩不超过8N.m,按照次序阶梯状一级一级的升高转速,直到最大转速,每一级只需要持续数十秒,同时实时测量转矩和转速;2是一种是控制转速,在很低的速度下(最低大约0.5rpm)并实时测量转矩,电机功率初步选择在0.75kw到1.5kw之间。想问几个问题:1.我看到多数的伺服电机的转速都非常高,而我要求的转速非常低,但转矩比较高,这种情况下是否能直接使用伺服?还是需要用减速电机?如果能使用伺服电机,这么低的转速下电机会不会损坏?如果有比较适合的电机和控制器,请推荐一下,最好是比较简单,适合新手的,有相关的开发软件也推荐一下。本人新手,工作比较清闲,想自学这方面的知识,请内行的人士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A:
有一种小转速大扭矩的伺服,有个专门的名字,叫做直接驱动电机,或者叫做 DD电机,您用这个名字在网上检索一下。这种电机一般最大转速只有几百转,从外形来看,相对比较短粗。

网友B:
这要看你的控制精度

比如你要反馈控制步进,那就需要伺服。

如果单纯低速大扭矩使用减速机比较经济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