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驱动器跟私服电机的匹配问题

楼主(2018-06-06):
各位对FANUC系统了解的大侠,请问下FANUC驱动器跟连接的电机是怎么搭配的呢?比如我们单位的加工中心有的需要加第四轴,买回的转台电机是αif 4/5000,用原来的αisv 20(A06B-6117-H103)驱动器带动的话就不行,电机过热同时又报警,但是换了αisv40(A06B-6117-H103)驱动就正常。想问下,何种型号的驱动器能带哪些型号的FAUNC电机呢?选配的时候如何选择?谢谢!

网友A:
发那科电机都有电机设置时的标准参数,而驱动器适合什么型号电机都有电机范围的,驱动器适不适合电机由系统检测,当系统的电机参数设置后连接的驱动器,在没有主电路起跳之时,如果驱动器是匹配的不报警放开急停按钮检测系统正常主电路立即起跳使能各个伺服轴在停止位定位固定住,当不匹配系统系统立刻报出466 某轴的伺服器不匹配警报警,这是因为伺服器中有个芯片装的是这个伺服器的信息反馈系统是否与设置的电机型号参数匹配,不匹配立刻就报警了,但是不匹配警报在系统参数中是可以屏蔽的,但屏蔽后伺服虽然可用,但此时就会出现运行时各种各样故障报警。

网友A:
αiF电机αiS是不同的同样是4/5000 新电机的标准参数是不一样的,虽然可能用了αiF参数,但原20的伺服偏小了即会引起伺服器过流。看出现的问题没报466警可能参数已将电流匹配参数屏蔽了,以致造成伺服器过热报警,换了个40的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那科电机都有电机设置时的标准参数,而驱动器适合什么型...

谢谢,那在安装前能否根据什么判断电机是否跟驱动匹配呢,只能安装好了靠系统来识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αiF电机αiS是不同的同样是4/5000 新电机的标...

参数2165确实可以屏蔽电流不匹配报警。我想知道是否有资料确切的说明一种驱动只能带哪些型号的电机,其它的就不能带?有这个说明吗?

网友A:
是否匹配,有两本发那科的说明书,一本是伺服电机参数说明书、另一本是主轴、伺服电机的伺服器选择连接说明书,根据电机型号先查电机标准参数,再选择伺服器。选择说明书中有表格列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