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关于雅马哈四轴手控制问题

楼主(2018-06-07):
1 比如RX340控制器,里面有机器人程序,那么控制器一通电就控制机器人么?如果程序中第一个指令是移动,那么一通电机器人就动么?
2 如果不是一通电就控制机器人,那么怎么启动这个程序,让其控制机器人呢?
3 控制器里可以有多个程序,怎么选择要执行的程序呢?

网友A(2018-09-29):
你好,机器人程序是需要启动的,机器人可以通过程序里的移动命令进行移动,机器人一开机程序不会自动启动,程序启动可以通过远程IO启动,示教器启动等等。如果控制器里有多个程序,这个时候可以通过程序选择IO位进行程序识别启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