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判断故障方法

楼主(2018-06-07):
根据指示灯判断故障方法

1、主机、I/O扩充机座、I/O扩充模组、特殊模组之正面均有一个 "POWER"之LED指示灯,当主机通上电源时,LED之绿色灯亮。若主机 通上电源後,此指示灯不亮,此时,请将"24+"端子之配线拔出,若指 示灯正常亮起,表示FX2之DC负载过大,此种情况下,请不要使用 FX2 "24+"端子之DC电源,请另行准备DC24V电源供应器。

  若将"24+"端子之配线拔出後,指示灯仍然不亮,有可能PLC内部保险 丝己经烧断,此时请您与我们各地营业所联络,我们将尽快为您处理。

2.POWER灯呈闪烁状态?

  假若POWER灯呈闪烁状态,很有可能是"24+"端子与"COM"端子 短路,请将"24+"端子之配线拔出,若是指示灯回复正常,那请检查 您的线路。若指示灯依然闪烁,那很可能PLC内的POWER板己经故障 ,请您将该部PLC送回我们各地营业所,我们将尽快为您处理。

3."BATT?V"LED灯亮

  当这个红色LED灯亮时,表PLC内的锂电池寿命己经快结束了(约剩 一个月),此时请尽快更换新的锂电池,以免PLC内的程式(当使用RAM时) 自动消失。

  假若更换新的锂电池之後,此LED灯仍然亮着,那很可 能此部PLC的CPU 板己经故障,请您将该部PLC送回我们各地营业所, 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

4."PROG?E"LED灯闪烁

  一般来说,当此红色LED灯闪时,大部份是程式回路不合理的情况 较多,另一原因亦有可能是参数设定出错,或者是外来之杂讯干扰导致 程式内容产生变化。若您是使用掌上型书写器(FX-20P-E)建议您检查 D8004,再依D8004的内容检查D8060~D8069,从D8060~D8069中可得 到一个数据,此为侦错号码。欲知侦错号码内容,请参阅"三菱可程式 控制器编程手册!

5."CPU?E"LED灯亮

  当"CPU?E"LED灯亮时,有可能是以下几种原因所造成:

1.PLC内部有导电性的粉尘侵入

2.PLC的扫瞄时超过100ms以上 (检查D8012即可知道最长执行时间)

3.通电中,将RAM/EPROM/EEPROM记忆卡匣拔下。

4.PLC附近有杂讯干扰

  若排除上述的问题,而"CPU?E"LED灯仍然 亮着的话,此部PLC可能真的有问题,建议交给厂家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