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可以用触摸屏数据线加232转USB线编程吗

楼主(2018-06-07):
如题,松下PLC FP-X0 L30R可以用触摸屏数据线加232转USB线编程吗?要设置什么?本人新手,麻烦大神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A(2018-08-31):
可以。。
首先是232转usb的驱动要确认装好。设置一下com口的通讯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2020-07-09):
松下FP X0 L60MR有个编程口,还有个com口,编程口已经用来连接电脑了,这个COM口可以用来与威纶MT8102IE连接吗,需要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