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步入式试验室是如何接电的?

楼主(2018-06-07):
大型步入式试验室是一款大型的试验设备,为了保证它能够正常运行,必须保证试验箱连接的电源是稳定在380V左右,这样才能够保证试验箱压缩机的寿命不会受到影响。而且除此之外为了能够保证接电人员的安全,我们在连接之前最好还是先了解一下具体的操作方法。

很多厂家生产的试验箱采用的都是三相五线制电源线,是由三根相线、一根零线、一个地线组成的。在正式接电之前,大家最好先确定好外部电源的线径以及总开关的容量是否符合设备的实际要求,然后用万用表检测电源电压是否正常、稳定,通常情况下是允许±10%RH的偏差,但是如果偏差过大,最好是安装稳压器进行调整或是更换连接电源。如果在确定设备将要连接的电源电压没有问题以后,那就将总开关贵安必,然后将设备上的零线N接到配电箱中的零线端子上,在连接的过程中一定要保证零线对接,否则可能导致设备不能正常工作或是烧坏电器元件。

在确定零线连接完毕之后,我们可以将三根相线分别连接到大型步入式试验室的配电箱总开关下的三个端子上,不过要确保螺丝拧紧。最后我们需要连接的就是设备的地线,连接方法和其他电源线连接方式是相同的,主要就是将底线连接到配电箱的地线端子上。不过在连接每一根电源线的过程中,大家最好确保能够准确认出不同颜色的电源线的代表的意思,以避免连接错误导致设备无法正常进行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