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除PLC的密码和程序

楼主(2018-06-07):
才做了个项目,手头上没有晶体管的PLC,别的设备上拆了个旧的 MASTER-K120S  K7M-DRT40U 的,今天准备调试的,才发现程序无法写入,原PLC被加密了。我想知道,我如何能清除掉密码和程序,总不至于说我不知道密码,这个PLC就废了吧。  在线等。。。。

网友A:
我可以把程序搞出来QQ364143717

网友B(2018-11-10):
LS与三菱和西门子在端口表示上,区别还是挺大的。输入是P0000-P000F输出是P0020-P002F。按十六进制表示的。

网友C:
在线清除程序和密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线清除程序和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