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系列PLC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简介

楼主(2018-06-07):
. FX系列的12位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的公共特性

FX2N-3AFXlN8AVBDFX2N8AVBD的分辨率是8位,FX2N8AD16位以外,其余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和功能扩展板均为12位。

电压输入时(0~10V DC0~5V DC)。模拟量输入电路的输入电阻为20kΩ,电流输入时(4~20mA)模拟量输入电路的输入电阻为250Ω

模拟量输出模块在电压输出时的外部负载电阻为2kΩ~1MΩ,电流输出时小于500Ω

12位模拟量输入在满量程时(10V)的数字量转换值为4000。未专门说明时,满量程前总体精度为±1%。

功能扩展板的体积小巧,价格低廉,PLC内可安装一块功能扩展板,后者还可以和价格也很便宜的显示模块安装在一起。

2. 模拟量输入扩展板FX1N2ADBD

FX1N2ADBD有两个12位的输入通道,输入为0~10V DC4~20mA DC,转换速度。为1个扫描周期,没有隔离,不占用的I/O点,适用于FXlSFX1N

3. 模拟量输出扩展板FX1N1 DABD

    FXlN1DABD112位的输出通道,输出为0~1OVO~5V DC4~20mA DC,转换速度为1个扫描周期,没有隔离;不占用I/O点,适用于FX1SFX1N

4. 模拟量设定功能扩展板FX1N8AVBDFX2N8AVBD

模拟量设定功能扩展板上面有8个电位器,可用应用指令VRRD读出电位器设定的位二进制数,用作计数器、定时器等的设定值。电位器上有11档刻度,根据电位器所指的  位置,利用应用指令VRSC,可将电位器当作选择开关使用。FX1N8AVBD适用于FX1NFX2NFX2N8AVBD适用于FX2N

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FX2N3A

          FX2N3A8位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有两个模拟量输入通道,一个模拟量输出通道。

       输入为0~10V DC4~20mA DC。输出为0~10V05VDC4~20mA DC,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间有光电隔离,但是各输入端子或各输出端子之间没有隔离。它占用8I/O点,可用于FX1S之外的机型。

 6.模拟量输入模块FX2N2ADFX2N4AD

          FX2N2AD212位模拟量输入通道,输入量程为010V05V DC420mA DC,转换速度为2.5ms/通道。

       FX2N4AD412位模拟量输入通道,输入量程为-10V10V420mA DC,转换速度为15ms/通道或6ms/通道(高速)它们的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间有光电隔离,占用8I/O点。可用于FX1S之外的PLC

 7.模拟量输入和温度传感器输入模块FX2N8AD

    FX2N8AD提供816(包括符号位)的模拟量输入通道,输入为l0+l0V20mA~+20mA DC电流或电压,或KJT型热电阻,输出为有符号16进制数,满量程的总体精度为±0.5%。电压电流输入时的转换速度为0.5ms/通道,有热电偶输入时为lms/通道,热电偶输入通道为40ms/通道。模拟和数字电路间有光电隔离,占用8I/O点,可用于:FX1S之外的机型。

 8. PT100型温度传感器用模拟量输入模块FX2N4ADPT

    FX2N4ADPT供三线式铂电阻PT100用,有124通道,驱动电流为lmA(恒流方式),分辨率为0.2~0.3℃,综合精度为l(相对于最大值)。它里面有温度变送器和模拟量输入电路,对传感器的非线性校正进行了校正。测量单位可用摄氏度或华氏度表示,额定温度范围为100~+600℃,输出数字量为l000+6000,转换速度为15ms/通道,模拟和数字电路间有光电隔离,在程序中占用8I/O点,可用于FX1S之外的机型。

 9.热电偶温度传感器用模拟量输入模块FX2N4ADTC

        FX2N4ADTC124通道,可与K(100+1200"C)J(100600)热电偶配套使用,K型的输出数字量为1000+12000J型的输出数字量为1000+6000K型的分辨率为0.4℃,J型的为0.3℃。综合精度为0.5%满刻度+l℃,转换速度为240ms/通道,在程序中占用8I/O点。模拟和数字电路间有光电隔离,可用于FX1S之外的机型。

 10.模拟量输出模块FX2N2DA

      FX2N2DA122通道,输出量程为0~10V0~5V DC4~20mA DC,转换速度为4ms/通道,在程序中占用8I/O点。模拟和数字电路间有光电隔离,可用于FFX1S之外的机型。

 11.模拟量输出模块FX2N4DA

   FX2N4DA124通道,输出量程为10V~+10V4~20mA DC,转换速度为4通道2.1ms,在程序中占用8I/O点。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间有光电隔离,可用于FX1S之外的机型。

 12.温度调节模块FX2N2LC

       FX2N2LC2通道温度输入和2通道晶体管输出,可提供自调整的PID控制、两位式控制和PI控制,电流探测器可检查出断线故障。可使用多种热电偶和热电阻,有冷端温度补偿,分辨率为0.1℃,控制周期为500ms。在程序中占用8I/O点,模拟和数字电路间有光电隔离,可用于FX1S之外的机型。

关于FX系列PLC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简介今天先介绍到这里  对plc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hello2025_com 了解分享更多plc相关知识和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