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对焊机的液压系统维护常识

楼主(2018-06-07):
    现代电阻对焊机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而对于点焊操作而言,如果想获得优质的焊接点是需要一台好的设备和好的焊接工艺手段,因为这是考验技术的重要工艺,在我们多年操作生产实践中深刻的认识到保养与维护是延长焊接机能够长久运行的重要指标,因此小编根据多年实践经验,总结出对点焊设备系统维护作一深刻探讨。

防止空气进入液压系统:

    在常压常温下液压油中含有容积比为6~8%的空气,当压力降低时空气会从油中游离出来,气泡破裂使液压元件“气蚀”,产生噪声。大量的空气进入油中将使“气蚀”现象加剧,液压油压缩性增大,工作不稳定,降低工作效率,执行元件出现工作“爬行”等不良后果。另外,空气还会使液压油氧化,加速油的变质。

防止工件表面介质过厚:

    在焊接时电极帽由于热负荷和机械负荷产生的合成作用,电极表面会随着点焊数量增加而形成一层氧化膜或油脂等杂质而恰恰这种物质会直接影响焊接电流的密度,电极材料的电率率和导热性直接关系着热量的产生和散失,所以电极形状和材料对熔核有形成明显的影响,随着电极头的使用工件表面会慢慢产生磨损与变形,这会导致接触面积增大,焊点强度不稳定,工件表面的氧化皮、油脂会直接增大接触电阻,因为过于厚重的介质会使焊接电流不能被通过,由于电流密度过大会产生严重的表面烧损和火花飞溅,所以在焊缝前清理工件表面是获得优质焊点的首要条件。

注重焊点表面的清洁度:

助焊剂的残留线会污染杂物,吸收潮气,因此,焊接后一定要对其焊点进行清洗,如使用无腐蚀性焊剂,且焊点要求不高也可不清洗。

定期注入润滑油:

各工件部分应加注机械润滑油,研究表明选择不正确的机油是导致机械系统早期故障和耐久性下降的主要原因,应按随机《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牌号选择合适的润滑油可以延长设备使用寿命,有效阻止管道内空气产生的冷凝水对零件的腐蚀,在潮湿的条件下也能保护零部件不生锈,特殊情况需要使用代用油时,应力求其性能与原牌号性能相同。不同牌号的润滑油不能混合使用,以防液压油产生化学反应、性能发生变化。 深褐色、乳白色、有异味的液压油是变质油,不能使用。

检查各部分间隙、查看电极及电极握杆之间的配合是否正常,有无漏水现象,电磁气阀的工作是否可靠、水路、气路管道是否堵塞,电气接触处是否有松动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