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工程师总结的控制阀故障检查判断思路

楼主(2018-06-07):
       过程控制的作用最终体现在控制阀的动作上,检查判断故障时要观察控制阀的动作是否正常。可用手动控制来操作控制阀,阀门不能正常地打开和关闭,或者上、下行程运行卡滞,可以确定是控制阀有故障,控制阀不会动作,先检查供气、供电是否正常,在此基础上再检查其他部件。
       了解控制阀的故障特征有助于判断或处理故障。新安装使用的控制阀故障有:泄漏、油污使传动机构卡涩或动作失灵,或动作不平稳、定位不准确等,可进行调试,把故障逐一排除。运行到中期的控制阀,通过调试和转动磨合,电气、机械零部件将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其故障率是很低的,但薄弱环节也会出现故障,如间隙加大导致漏油、黏附在管道上的污物、铁锈、杂质脱落会导致阀门出问题。运行后期,控制阀的各类电气元件、机械零部件因工作时间长了,元件老化及机械部件的磨损,常会出现位置反馈接触不良,定位精度低、稳定性差等故障,需要进行全面的检查和修理。
控制阀
      控制阀有故障应先观察机械部件是否有磨损、腐蚀、损坏等现象。检查聚四氟乙烯或其他填料是否老化、缺油、变质,填料是否压紧,垫片及口形圈是否老化或裂损。检查阀杆与阀芯、推杆的连接有无松动,是否产生过大的变形、裂纹和腐蚀。检查阀座的接合面是否受腐蚀,法兰连接螺钉是否松动。阀芯直接与工艺介质接触,受介质冲刷、腐蚀最为严重,在高压差、空化情况下更易损坏,拆卸检查时要仔细观察阀芯的磨损、腐蚀,损坏情况,对症进行维修或更换。

      气动执行机构动作失常,应检查膜片是否破裂、是否没安装好,膜片绝对不能有泄漏现象,膜片使用时间过长,材料老化很容易出问题;检查推杆是否变形、弯曲、脱落弹簧有没有断裂等。

      电动执行机构动作失常,先转动手轮观察阀门能否动作;然后再给信号,观察电动机能否转动,是否发热严重,观察执行机构能否正确执行;否则检查伺服放大器或进行调整。检查减速机构的齿轮、涡轮、轴承是否磨损或损坏。智能电动执行器可通过故障自诊断功能的提示信息进行检查和处理。

      不要忽视了阀门附件的检查,如供气压力是否正常、有没有含水、泄露现象等;还要对定位器、电气转换器、电气阀门定位器进行检查,因为很多时候控制阀失控都是供电、供气或附件有故障引发的。

网友A:
写得很好

值得好好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