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电机启动停止二次确认怎么做

楼主(2018-06-07):
组态王电机启动停止二次确认怎么做,有多个电机,

电机按启动按钮,提示对话框,“确认”和“取消”。

网友A:
同求啊。这个如果有了就很方便的。

网友B:
自己建一个画面,大小调整至自己喜欢的大小就行,然后画面当中设置两个或多个按钮,对应上自己要的功能即可。这是一个笨方法,但还算能满足使用。

网友C(2020-02-20):
同求? 有大神会吗?指导一下啊

网友D:
先做一个名为“启动”的按钮,功能是打开一个新画面;

新画面上有“是”和“否”:“是”对应真正的启动命令,“否”就是关闭这个新画面。

网友E(2021-10-08):
现有的启动按钮弹出一个画面:ShowPicture("启动确认");   画面中做一个按钮:\\本站点\启动=1;  ClosePicture("启动确认");

网友F:
请问下,有5台风机,我先定义结构体变量,然后给结构体变量赋值,但启停要做二次确认弹框,可为啥老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