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学习案例

楼主(2018-06-08):
新手小白一个,想要学习PLC编程,大家有案例给我分享学习下,谢谢啦

网友A:
(1)编写位置控制指令尽可能用绝对位置控制,不要使用相对指令。
(2)编写位置指令在每次启动瞬间或每次回到原点时,最好把当前位置清零。否则易产生位置和累计误差。
(3)当位置控制在回到原点时,要使用回原点指令,不要走数据。
(4)在编写数据转换时一定要有延时时间,因为机械设备不可能这么精确。
(5)手动和自动程序要分开写。
(6)在利用上升沿或下降沿的时候,触头编写要放在输出线圈的后面,否则不稳定或者扫描不到。
(7)在编写各种探头,感应开关,传感器的指令时,一定要有延迟时间。

网友B:
好几点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编写位置控制指令尽可能用绝对位置控制,不要使用相...

部分能看懂,连看懂的实力都还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几点没看懂。

我和你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