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氧气传感器能否正常运转

楼主(2018-06-08):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一个比较常规或者是正常的氧气传感器都会满足一定的条件,比如在发动状态下的汽车,氧气传感器的电压是能够达到0.8V的,第二,当汽车的发动机处于稀混合气状态时,这时氧气传感器的电压会下降到0.2v的,最后,氧气传感器的输出电压每秒钟都是在1-5倍的高低值之间变化的。平时在测量汽车氧气传感器是否能正常工作的时候可以选择用数字万用表以及示波器等仪器对氧气传感器进行检查。下面对检测方法进行详细概述。

 对氧气传感器进行测试时应尽可能靠近氧气传感器。氧气传感器一般有一到四根配线引出,通常黑色的为信号线,两根白色的线用来连接加热装置,而一根线则是接地线。如果没有进行检测车辆的线路图,可把万用表设置到15V的直流档,逐个检查配线的接线柱,直到能够确定哪根电线是连接加热装置,哪根电线是连接输出信号的为止。

然后,将万用表的量程设定到1V的直流档,将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插入到接线柱的适当位置。表笔接好后启动发动机,使其在2000~2500r/min的转速下运转两分钟或两分钟以上,以便达到正常的传感器工作温度。

反复对发动机进行加速和减速操作,计算机系统会自动找到传感器并启动在浓混合气和稀混合气状态下的切换操作,同时显示闭环系统的操作过程。电压每秒钟应从高电压(0.7~1.1V)到低电压(0.2V或更小)之间变化。

  如果出现了稳定的电压,可能发动机尚未得到充分的加热。若电压的输出值偏低,可在进气口加入丙烷来使汽油混合物的浓度提高,如果这项操作使得氧气传感器的电压输出值变高,则说明氧气传感器工作正常。

  如果输出电压稳定且较高,可通过操纵PCV阀(压力调节阀)或断开真空制动调压器软管来让发动机产生一定的真空泄漏,若输出电压变低,说明氧气传感器工作正常。否则,更换氧气传感器。

  如果氧气传感器对以上两种方法都没有反应,将发动机熄火,断开传感器与ECU的连线,并将数字式万用表与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线连接。启动发动机,并反复进行加速和减速操作,如果仍没有电压输出或电压输出固定不变,则说明传感器肯定已经损坏。若发动机在加速工况下没有电压输出,则传感器可能是被积炭堵塞。可就车清洁氧气传感器,方法是:发动机在2000r/min的转速下以较稀混合气状态运转1~2分钟,这样会产生足够的多余热量来烧掉排气装置中的积炭层。

  对氧气传感器还可进行试验台测试,这种测试需要配备一个高阻抗的数字万用表。用虎钳将传感器夹住,并使电压表的负极表笔与传感器的金属外壳相连接,用正极表笔与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相连,用一个丙烷焰炬的蓝色内焰来加热氧气传感器的带有凹槽的不锈钢端部,会在20秒内输出不少于0.6V的输出电压。将焰炬拿开,传感器的输出电压立即降为接近零值,说明氧气传感器是好的。试验台测试的前提条件是:传感器没有积炭和外部的测量线路良好。

氧气传感器工作失常会影响电脑ECU对混合汽空燃比精确的控制,带来发动机动力性、经济性的下降和排气净化的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