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这些参数,信号隔离器选择错不了

楼主(2018-06-08):
信号隔离器通常有一入一出、一入二出、一入四出、一入五出和二入二出等类型,高品质信号隔离器性能通常从隔离强度、精度、温度漂移、响应时间、绝缘电阻、负载电阻、输出波纹和功耗这八个主要技术参数来综合考核,用户需要谨慎对比选择信号隔离器产品。

隔离强度

隔离强度指信号隔离器输入与输出之间、输入与电源之间和输出与电源之间的耐压能力。信号隔离器隔离强度测试是通过一次性样品耐压检验来确定,具体方法为将50Hz工频电压分别从输入与输出、输入与电源、输出与电源之间加载若干分钟,测出器件同另一个电势面之间不会发生击穿的电压数值,单位为V/min。

隔离强度数值越大说明信号隔离器耐压能力越好,隔离能力越强,滤波性能越高。目前国内信号隔离器高端产品隔离强度到达3000V/min,主流隔离强度到达2500V/min,常规信号隔离器隔离强度在1000-2000V/min。

精度

产品精度由生产厂设计、制造水平和电器元件品质决定,精度是衡量信号隔离器质量的关键指标之一。业内大多数厂家信号隔离器精度为±0.2%,技术领先厂家隔离器精度精度达到±0.1%。

温度漂移

温度漂移(温度系数)指仪表在环境温度发生变化时,仪表精度的变化情况,单位为ppm/ºC。信号隔离器温度漂移指环境温度和隔离器工作时产生热量会让电子元器件性能指标下降,从而导致隔离器输出值发生变化。信号隔离器温度漂移数值越小越好。信号隔离器为低功耗、微功耗设计,隔离器工作时发热量很小甚至于不发热,有利于降低仪表温度漂移。

响应时间

响应时间体现信号隔离器的反应速度。它指信号隔离器输入量产生变化到产品输出量正确地将变化反应到输出上的时间,响应时间越短越能真实反应输入的变化。信号隔离器在0-90%满量程时响应时间小于0.1s,达到了目前国际主流产品的水平。

绝缘电阻

绝指缘电阻内部电源与外壳之间隔离直流作用的数值化表征。输入、输出和电源之间,100MΩ(DC500V)

负载电阻

负载电阻反映了信号隔离器的带载能力,负载电阻太低将造成现场信号失真甚至不能使用。主流信号隔离器负载电阻在250-750Ω范围

输出纹波

信号隔离器输出波纹会影响精度,输出波纹峰-峰值越小产品性能越好。

信号隔离器输出波纹产生原因有几方面:采用DC/DC电路对电源隔离和内部电路供电;输入信号首先由DC/DC电路调制成交流信号才由隔离部分电路进行信号隔离,随后再将隔离信号经解调转换成直流信号输出;信号隔离器CPU也存在脉冲信号。信号隔离器内部存在的这种高频的交流分量是产生输出纹波的原因,对信号的污染很难完全清除。高性能隔离器均采用高效的滤波电路,输出纹波峰-峰值<10mV或者<16μA,输出纹波指标已经达到目前世界一流产品的水平。

功耗

功耗反应仪表工作时消耗的电能,信号隔离器功耗高发热量就高,高功耗产品通常不能密集安装,高热会降低电子元件使用寿命和产品可靠性,高功耗产品为考虑散热而外形尺寸偏大。

信号隔离器采用输出部分可以根据负载的大小动态调整输出功率的自适应负载技术、隔离部分的电流互感功率补偿技术和电源部分的参数式开关稳压电源技术,新技术和低功耗设计使信号隔离器功耗不到目前世界一流品牌产品的一半,信号隔离器往超薄型、小型化、端子化发展。目前国内但多数厂家信号隔离器厚度在20-30mm之间,现在有信号隔离器厚度为6.0mm。信号隔离器厚度为12.5mm,并允许密集安装,可直接当端子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