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置转换器和过流保护的微特步进电机驱动IC)

楼主(2018-06-08):
描述
HR4988是一种便于使用的内部集成了译码器的微特步进电机驱动器。其设计为能使双极步进电机以全、半、1/4、1/8、1/16、1/32、1/64和1/128步进模式工作。步进模式由逻辑输入MSx选择。输出驱动能力达到35V和±2A。HR4988包含一个工作在慢衰或混合衰减模式的固定关闭时间的电流调节器。译码器是HR4988易于实施的关键。通过STEP简单的输入一个脉冲就可以使电机完成一次步进,省去了相序表,高频控制线及复杂的编程接口。这使其更适于在没有复杂的微处理器或微处理器负担过重的场合。
在步进操作期间,HR4988的内部电路可以自动的控制其PWM操作工作在快、慢及混合衰减模式。在混合衰减模式下,器件初始经过一段时间的快衰减后,将切换至慢衰减模式直至固定关闭时间结束。混合衰减模式控制不但降低了电机工作时产生的噪声,还增加了步进的准确性,同时减小了系统的功耗。内部的同步整流控制电路改善了PWM操作时的功耗。内部保护电路包括:带迟滞额过热保护、欠压锁定及过流保护。不需要特别的上电时序。HR4988目前提供两种贴片封装:一是带有裸露焊盘的QFN-28封装,另一种是带有裸露焊盘的TSSOP-28封装,能有效改善散热性能,且是无铅产品,引脚框采用100%无锡电镀。管脚功能完全兼容A4988.

特点
低导通电阻RDS(ON)
自动检测并选择电流衰减模式
支持慢衰减和混合衰减模式
降低功耗的同步整流功能
内部欠压锁定
过流保护
兼容3.3V和5V逻辑电平
过热关断电路
对地短路保护
负载短路保护
八种步进模式,支持128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