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维修及故障诊断,你了解多少?

楼主(2018-06-08):
三菱PLC维修:
     检修办法: 打开机查看,发现电源烧坏,整流桥后滤波电解电容已炸开,保险丝烧得发黑,用万用表查看,炸开的滤波电容已短路。保险丝开路,逐一查其它元件未发现有烧坏。替换保险丝和滤波电解电容后通电,测各组电源都已正常,装好整台机,通电后电源指示灯亮,将输入点与公共端短路,输入点灯亮,输出对应点灯相同亮。运用系统测验平台查验,证实一切正常。
PLC的毛病确诊:
     各种品牌PLC都具有自确诊功用,当PLC反常时应该充分利用其自确诊功用以剖析毛病原因。当PLC发作反常时,首要查看电源电压、PLC及I/O端子的螺丝和接插件是否松动,以及有无其他反常。然后再依据PLC根本单元上设置的各种LED的指示灯状况,以查看PLC本身和外部有无反常。发作错误时,8009、8060~8068其中之一的值被写入特别数据寄存器D8004中,假定这个写入D8004中内容是8064,则经过查看D8064的内容便可知道犯错代码。与犯错代码相对应的实践犯错内容拜见PLC运用手册的错误代码表。
下面以三菱FX系列PLC为例,来说明依据LED指示灯状况以确诊PLC毛病原因的办法。
1.电源指示([POWER]LED指示)
   当向三菱PLC根本单元供电时,根本单元表面上设置的[POWER]LED指示灯会亮。假如电源合上但[POWER]LED指示灯不亮,请承认电源接线。别的,若同一电源有驱动传感器等时,请承认有无负载短路或过电流。若不是上述原因,则可能是PLC内混入导电性异物或其它反常状况,使根本单元内的保险丝熔断,此刻可经过替换保险丝来解决。
2.犯错指示([EPROR]LED闪耀)
   当程序语法错误(如忘记设置定时器或计数器的常数等),或有反常噪音、导电性异物混入等原因此引起程序内存的内容改变时,[EPROR]LED会闪耀,三菱PLC处于STOP状况,一起输出悉数变为OFF。在这种状况下,应查看程序是否有错,查看有无导电性异物混入和高强度噪音源。
3.犯错指示([EPROR]LED灯亮)
   因为三菱PLC内部混入导电性异物或受外部反常噪音的影响,导致CPU失控或运算周期超越200ms,则WDT犯错,[EPROR]LED灯亮,PLC处于STOP,一起输出悉数都变为OFF。此刻可进行断电复位,若PLC康复正常,请查看一下有无反常噪音发作源和导电性异物混入的状况。别的,请查看PLC的接地是否符合要求。查看过程假如呈现[EPROR]LED灯亮→闪耀的改变,请进行程序查看。假如[EPROR]LED仍然一向坚持灯亮状况时,请承认一下程序运算周期是否过长(**D8012可知**扫描时间)。假如进行悉数的查看之后,[EPROR]LED 的灯亮状况仍不能免除,应考虑PLC内部发作了某种毛病,请与技能服务商联络。
4.输入指示
   不论输入单元的LED灯亮仍是灭,请查看输入信号开关是否确实在ON或OFF状况。假如输入开关的额定电流容量过大或因为油侵入等原因,简单发生接触不良。当输入开关与LED灯亮用电阻并联时,即便输入开关OFF但并联电路仍导通,仍可对三菱FX系列PLC进行输入。假如运用光传感器等输入设备,因为发光/受光部位粘有尘垢等,引起灵敏度改变,有可能不能彻底进入“ON”状况。在比三菱FX2N系列PLC运算周期短的时间内,不能接收到ON和OFF的输入。假如在输入端子上外加不同的电压时,会损坏输入回路。
5.输出指示
   不论输出单元的LED灯亮仍是灭,假如负载不能进行ON或OFF时,主要是因为过载、负载短路或容量性负载的冲击电流等,引起继电器输出接点粘合,或接点接触面欠好导致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