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r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8-06-09):
台达a2伺服写好的pr步骤,启动后到达指定位置不停止运动,而且也不经行下一步,请大神指导!!

网友A(2019-02-19):
不停止运动是什么意思?抖动吗?那就要看看增益是否调的不好。

要进行下一步的运动,需要使用CTRG重新触发。

PR里面有本动作完成就停止还是继续下一个PR,使用软件设置很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停止运动是什么意思?抖动吗?那就要看看增益是否调的不...

-------------------------谢谢指导